[慧荣] 慧荣3281AB单贴东芝15nm白片TLC FT32B08UCT3(TC58TFG8T23TA0D)开卡成功

楼主(2019-11-07):
朋友给了个坏金士顿DT100G3 U盘,就是那种黑色推拉壳的,插电脑显示盘符,不能格式化,diskgenius里能看到盘符和32G容量,估计坏块多丢固件了。破拆看到主控是SSS6132,没有开卡工具,闪存标是FT32B08UCT3-07,经过一顿查找资料确定是自封东芝15nm TLC ,ID为983C98B37672,  3281AB黑片量产工具中显示型号为TC58TFG8T23TAD0 (1CE) 32G ,用的是比较便宜的7块钱的那种蓝板子,跳线改动如下图,跳R44(3D)至R43(2D芯片),背面短接东芝芯片跳线SB4,SB8 ,在黑片量产工具下直接开卡,时间一个半小时,耐心等待。速度如下图,urwtest测一圈通过

搞了两个晚上才搞出来,穷学生党课多作业,使着咸鱼50块淘的风枪,70块的黄花烙铁,挤时间搞出来的成果。

网友A:
这个都用风枪?  4k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用风枪?  4k惨不忍睹

黑片工具开的3281都没4K,而且读速度也不上来,但是TSOP的颗粒上3281只能黑片工具开,没办法。
1ce 16G的L85 BGA颗粒贴3281,白片工具开,读都能上220。所以,3281还是尽量贴BGA吧。

网友:
废物利用,能用就行

网友:
3281 3280很多型号在正片里都没有,要黑片工具才有,十分操蛋

网友(2021-01-11):
这速度太操蛋了……

网友(2021-02-22):
我的id跟你一模一样,也是一个ce
贴在3281bb
白片工具开不过,用黑片工具开
区别真的好大,能不能分享一下设置
感觉u2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