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充电器DC10WA坏了,高手看看

楼主(2019-11-08):
牧田充电器DC10WA圈中的二极管坏了,高手看看用什么替换

网友:
拆下来清洁下还能看清的,可能是整流管

网友:
我感觉是尖峰吸收网络的二极管。

网友:
确定坏了吗,两边是磁珠额

网友:
找个5A100V的肖特基换上

网友:
应该是mos和变压器高压侧的吸收二极管,RCD吸收缓冲电路,由电阻电容和二极管组成
这个二极管不容易坏

网友:
好像是开胶了 管子和二测的磁珠脱开了 卸掉一个脚 测量下

网友:
我有一个全新的故障充电器,需要回收不

网友:
大不了就换一只电压差不多的开关电源,外加一个充电电路

楼主:
拆下那个二极管量了下,确实没坏,但充电器不放电池插电源没反应,放上电池闪红灯,间隔时间比较长,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本身有没问题?

网友A(2019-12-08):
我也有个这样的充电器,装上电池充电红绿灯交替闪烁,拆开裸眼看不出哪里的问题,现场没万用表。电池可以肯定是没问题的,放别的充电器上能正常充电,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2020-05-06):
哥,怎么屏蔽过热及其他保护问题

网友B:
你的电路板裂了没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充电器,装上电池充电红绿灯交替闪烁,拆开裸眼看不出哪里的问题,现场没万用表。电池可以肯 ...

这一般告诉你电池不行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个这个充电器, 貌似拒充而且也充不满, 11v 就绿灯了,  换了电芯 也不行,  用别的12v电源强充下 11v就认为满了, 奇怪, 而且我找的4056 单节充 有的电压不同 想试试能否自动均衡貌似也不行, 难道充电器坏了...

网友(2021-02-19):
z 这个是RCD电路,换的话,要用高反压快恢复二极管,比如FR1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板裂了没看出来吗?

一定是维修高手,这都能看到真仔细,如果采用环氧板绝不会出这问题。

网友:
二极管没有坏,两边是抗干扰磁珠。

还是楼上说的对,你的电路板裂了,目测有两条印制板线裂断了(因为图片较小,也可能是三条),漆膜刮掉烙铁补焊,充电器就应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