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做一个4位数码管与arduino板接口,并实验一个号码显示

楼主(2019-11-08):
模块与arduino板间连线太凌乱,还是做个接口好

但是也有插错位置的风险

哈哈,很简单的解决凌乱问题

试用一下,感受下效果如何,程序是显示一个手机号码,17405310752
这个是我编的,不要当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开头是亮度低,随着滚动,逐渐变亮

动图,显示到0752时会停止几秒然后再循环,这段视频没有加入

网友A:
居然不接我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接我电话!

哈哈,那是美国总统的电话。忙啊

网友:
不错,应该这样考虑!   图形编程,更方便了!

网友:
不知道nona接MAX驱动的数码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信号线接错还有后悔的机会,要是电源线接错就没机会了。

网友B:
玩玩oled屏幕吧1.3寸的那种彩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玩oled屏幕吧1.3寸的那种彩色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C:
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单片机玩一下吧……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单片机玩一下吧……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

哈哈,我只是玩,那么正经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