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马刀锯齿轮怎么拆

楼主(2019-11-08):
电机正常,但是锯子不做往复运动了,应该是齿轮坏了吧,但是这个齿轮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A:
真正的原因是第二张图缺了个轴承

网友:
红圈处少了个轴承

网友:
一般是滚针轴承

楼主:
原因找到了,这个轴磨损了,肉眼可见,配件估计也不好找,算了不修了,这些牌子不靠谱。还得买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原因是第二张图缺了个轴承

这个轴我拆了,原因找到了,轴承磨损了

网友:
原来马刀锯结构也挺简单啊

网友:
把夹头拆下来, 做个手柄, 都又可以玩了.

网友:
那个坏掉的小齿轮看着不对啊,这个明显是圆柱斜齿轮,本来应该是锥齿轮,就像角磨机里那样的。

网友B:
能不能告知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
把从动词垫起来还能用一段时间  还有看本身强度够不够  不够可以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从动词垫起来还能用一段时间  还有看本身强度够不够  不够可以加固

不修了,满身的塑料件,不耐用,我看看米沃奇的

网友:
我的良明的马刀 ,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告知是什么牌子的

安捷顺 安捷顺 安捷顺

网友:
楼主,用起来怎么样?有说很震手!

网友:
至少得到一套电机和开关,安慰

网友D:
这个看起来比较次,建议买里奇的吧,X4、X5八九成新的光机200多可到手,铝合金齿轮箱的,效率很高,震动也小,还有推刀功能。

网友(2021-11-08):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起来比较次,建议买里奇的吧,X4、X5八九成新的光机200多可到手,铝合金齿轮箱的,效率很高,震动也 ...

马刀锯我转手好几个品牌了,里奇的有抬刀功能确实好用,用过的都知道,内部齿轮箱我拆过,用料相当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