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坛友们谁用过刚铝复合的暖气片?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9-11-08):
买的房子暖气片开发商用的刚铝复合的,钢管外面加一层铝翅那种,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纠结要不要换,毕竟换暖气片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用过这种的坛友吗?麻烦说说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换地热啊,暖气片卖了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太阳花的
别的不考虑

网友:
有条件上地暖比较爽

网友:
钢铝复合的暖气片寿命更长。水道中会含有很多金属砂粒磨损管壁。

网友:
冬天快到了。。。

网友:
像镀锌自来水管这种用30年应该没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三年就烂穿了

网友B:
我这没暖气,冬天都是湿冷,蓝受香菇。

网友:
取暖效果一般吧,如果装修之后不方便更换了,那就换了,否则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
铜铝暖气片/散热片才是放心/方向。

镀锌铁管也能用几年。可是你看看手上的暖气片铁管有多厚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地热啊,暖气片卖了就行了

想改的话早改了,就不用在这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没暖气,冬天都是湿冷,蓝受香菇。

白天中午弄几个换能片喷雾器上去,可以拍云海的电影镜头效果,拍运动相机室内FPV穿云,无需坐直升飞机等。

网友:
用富X通空调取暖的路过,室外温度高于零下5度湿度不是特别高的地方,可以试试。。。

非常节能暖和。。。

网友:
南方的问一下:暖气片是什么东西

网友:
南方的问一下:暖气片是什么东西?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天中午弄几个换能片喷雾器上去,可以拍云海的电影镜头效果,拍运动相机室内FPV穿云,无需坐直升飞机等 ...

好主意,现在还真不敢穿云咯,几个固定翼小胖子都撩杂物房了。

网友:
翅片钢铝复合比纯钢的更好嘛,当然如果你看不惯可以换无氧铜的,效果更好。。。

网友:
铜铝暖气片散热效果最好。

网友:
家里换的暖气,都换成铸铁的了,感觉还是铸铁的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