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1. 开箱及外观篇

楼主(2019-11-08):
有幸获得论坛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测评机会,感谢厂家和论坛!

先看官方介绍,口水呀:真无线、蓝牙5.0、HiFi音质、触控、双耳单耳随意换、防水、充电仓带充电宝等功能多多
毕竟在用的双耳蓝牙耳机还带着30几厘米的线,入耳式隔音好但听诊器效应还是很明显,没线就没这问题了!

论坛的快递是一如既往的快
收到就立马开箱、把玩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评测分为多个部分(帖子可能分布在不同版块,但每帖都会在开始补上链接)
本帖是NO1. 开箱及外观篇
----------------------------------------------------------
191113更新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2. 测试及试听评价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55

191115更新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3. 详细拆解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35
----------------------------------------------------------

先上官方介绍

看上去很美,是不是?

看完简介,想必大家都关心实物哈
实物先开包

木板照例送垃圾袋一个

这个盒子看着够简洁的
秘境黑,那就是黑色了
嗯,适合偶的年龄

打开盒子,里面还有个盒子(让偶想到老毛子套娃了)
外面的应该是南卡配送专用包装盒

正主,外面还有一层热缩膜包裹
能起到防尘、免擦花的作用
正面

背面

拆掉热缩膜
盒盖边还有片粘胶,不是防伪贴,可能就是用来防止重力开盒

开盒了
话说这种盒盖不包完的方式有利于开盒,之前撸的几台手机开盒都得扣半天

全部内容
内部纸质均橙黄配色,配蓝色外壳还不错

先看说明书
发现一个编排的疏忽,这个字应该是“长”才对

只拍重点:参数

盒子底下还有空间

里面装的充电线和一个小塑料袋

流行的typeC接口

袋子里是耳套

小、中、大各一套
质地柔软,应该是硅胶的了

楼下继续

楼主:
四四方方的充电仓,外面还有层保护膜
充电仓体积还算小,毕竟还带大容量电芯可当充电宝的

南卡标记面算正面吧
看介绍,这个标记兼做电量指示

背面是铭牌

电池容量3000mAh,在充电宝里算小的,但在充电仓里是大容量了,毕竟还要兼顾便携性
充放电均为5V、1A,这个不算是快充吧

充电仓前后面为塑料,周围一圈是磨砂面的铝合金材质

表面应该是阳极氧化并着黑色
45°角欣赏

充电口,typeC的,正反随便插

另一侧45°

这是USB大口,充电宝输出用的

两侧的银色环纹零件,也是铝质的

开始以为是按键,按不动;然后以为只是装饰
结果最后发现应该是固定内盒的销子

铝壳边缘为高亮银色

给纯黑的外观带来一丝变化

好亮

边缘也处理得不错

前后面的塑料也一同倒边了,倒边面光滑,没一点毛刺

抽动充电仓内盒时,发现“NANEKA”标记发光了

这是降低环境光后拍摄的

亮度还不低
它是以闪烁次数来反映充电仓剩余电量

开仓了

充电仓是抽屉式的,采用磁吸闭合,省掉开关减小体积,也易于使用

侧面欣赏

拉开耳机就亮灯了

充电仓带耳机,总重135.81g

不到3两重,算是便携的了

楼下看真正的主角

楼主:
拿出大主角:蓝牙耳机
整个耳机几乎纯黑的外观
耳机在充电仓里也是磁吸的,方便拿取

外环亮蓝色灯

等待连接是呼吸灯状态

其余是这样闪灯

亮灯时,会从麦孔处漏光

好在连接成功后灯会熄灭,合适偶这种低调的人

正面为触摸键,表面微凹,适应手指肚
触摸是比较好的操控方式,不用使力,也没有按键的咔嗒声

侧面

外壳上部为高光
下部为磨砂面,贴合皮肤更舒服

底面

出音孔

用网眼金属片防异物
自带一对中型耳套,加上备用的,一共四套

充电触点

看外表应该是有镀金,可以防止汗渍腐蚀

麦孔和左右标记

均打在估计是不锈钢的金属片上

纵观耳机外观,就是下图红色圈里的导管带看着有短点

作为一个轻度强迫症患者,偶表示可以接受

耳机体积很小的

重量只有不到4.1g,符合宣传的5g

-----------------------------------------------------------
小结一下:

1. 产品包装防护妥当,运输不会出问题
2. 充电仓和耳机外形时尚、做工精致,令人满意
3. 耳机轻巧,重量比预期还小20%

需改善的地方:
1. 说明书的文案内容再审视一下,建议说明书做大一点,字小还是不方便看
2. 漏光和正面导光条可以改善一下,观感更佳
-----------------------------------------------------------
开箱和外观介绍到此结束

后期就是拆解和试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最后再次感谢梦趣公司和数码之家,希望大家都蒸蒸日上、更上层楼!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
191113更新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2. 测试及试听评价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55191115更新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3. 详细拆解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35
----------------------------------------------------------

网友:
不错!很仔细:ti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出大主角:蓝牙耳机整个耳机几乎纯黑的外观
耳机在充电仓里也是磁吸的,方便拿取

想知道两个耳机同时听歌,音量比较大时,几个小时?

网友B:
这是要拍连续剧的节奏呀

楼主:
嗯嗯,习惯多拍照,可以选效果好的来发

网友C:
神速!刚查询物流还在中途,最快三天后能到吧

网友D:
运气不错,恭喜恭喜,哈哈,又被限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两个耳机同时听歌,音量比较大时,几个小时?

看参数应该有5小时(看京东评价也能达到)
偶的测试正在进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拍连续剧的节奏呀

中奖了有任务,要交作业嘛

网友E:
恭喜中奖,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速!刚查询物流还在中途,最快三天后能到吧

前天到手的,连夜开箱拍照测试的
偶这边离厦门更近点,占地利之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气不错,恭喜恭喜,哈哈,又被限额了

嗯嗯,这奖品看着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中奖,运气不错

今年运气确实不错,中过一次云闪付的2019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拿出大主角:蓝牙耳机整个耳机几乎纯黑的外观
耳机在充电仓里也是磁吸的,方便拿取

论坛福利,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福利,看着不错。

是的,这耳机外形、功能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