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环鑫牌(勾戈)12W E27 LED玉米灯的劣质驱动电路更换电解电容

楼主(2019-11-08):
此款灯牌子是“环鑫”,外包装有的是“勾戈”,标称功率是12W,实测功率大约5.4W,经检查,该灯的驱动电路为阻容降压电路,滤波电解电容有两种,400V 2.2μF或400V 4.7μF,将电容拆下测量发现两种电容的实际容量均在1μF左右。此灯频闪严重,肉眼可见闪烁。

频闪的严重干涉条纹。

从网上购买了400V 10μF的电解电容,更换掉原配的400V 1μF电容。

更换完毕后,有功功率有所下降,应该是滤波后峰值更低所致。

仍然有干涉条纹,但是变轻微了。肉眼不可察觉。

网友:
电容比原来大一些

网友:
这种LED灯还挺多的,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虽然超便宜,但是有屏闪,所以我没买。

网友:
玉米灯!真像玉米,灯珠一颗颗的。

网友A:
环鑫不知道 勾戈知道 以前优惠购做活动1.9包邮的飞碟灯是真不错

网友B:
再手绕磁环电感等,组成一个派型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鑫不知道 勾戈知道 以前优惠购做活动1.9包邮的飞碟灯是真不错

是的,功率也足,标称12W,实测10W以上,驱动电路也靠谱,铝基板铝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手绕磁环电感等,组成一个派型滤波器。

哈哈,一通折腾后发现还不如直接买一个靠谱的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