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漏电的问题

楼主(2019-11-08):
一年前买了个万和牌强排燃气热水器,它要接220V市电给里面的抽风机供电,买来后由于懒就一直没有安装。
半年前,给丈母娘买了同样型号的热水器,厂家人员安装好后,他们家第一天洗澡就被电了,电话叫来厂家人员检测,果然是漏电。由于是农村自建房,没有地线,只能将热水器退货处理。
这个星期,天气有些冷了,我打算把我的强排燃气热水器装上,想起之前丈母娘家同型号热水器漏电的事情,就先用电笔检查一下它的外壳有没有漏电,结果还真是漏电了。
原来以为是220V的抽风机漏电,拆开了检查,发现是接到火力调节开关金属外壳上的一根黑线带电,导致整个热水器外壳也带电。将这根黑线和火力调节开关断开,热水器外壳就不带电了。我的理解是,这个黑线是接地的,但为什么它会带电呢?

如何解决?

楼主:
有人知道为什么那根线为什么带电吗?

网友A:
先把热水器地线断开试试,有时不一定是你家漏的电,尤其老房子

网友:
同意gqb103的说法应该是有人把接地线当零线用了

网友B:
我没装地线也用的好好的,万和热水器根本不恒温,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热水器地线断开试试,有时不一定是你家漏的电,尤其老房子

我家也是自建房,也没装地线

网友C:
检查点火器是不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话有Y电容会有110V感应电压,接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点火器是不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话有Y电容会有110V感应电压,接地就好
...

这个热水器没有用电池,而是用了220V,所以里面应该是使用了开关电源进行降压给点火电路供电。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但我家现在没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点火器是不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话有Y电容会有110V感应电压,接地就好
...

除了接地线外,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接地线外,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换成变压器给控制板供电

网友D:
买海尔能率的,海尔下鼓风机型是整机全部线性变压器隔离供电的。

你这机器,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从外壳到(钢筋水管什么大地)量一下漏电流,2mA以内是正常的。。。把插座拆开,地线不要接,挂到墙上通上水就行了,不会电到人的。

额外的措施:
另外买个10mA的漏电插座
进出水软管换成PERT软管 PP-R管,利用水的绝缘性物理阻断

国内你懂的,地线都会被人割断的。
这边前几年的房子,接地是用的钢管,扁钢,钢筋,铁管子,电焊直接铁管子焊到电表箱上面。电表箱里面,涂油钢接线端子,不锈钢接线端子。反正就是一切都是不可拆卸的便宜玩意,而且接地可靠性,电力公司是不负责的,是开发商的设施。
很多人装修还把零线接到地线上面。。。地线会带电。。。
近几年电网改造直接电力公司全塑料了,接地线根本没有了。。。

自己装修就低层老房子的铁窗上面,接一下就行了,我看过那个是防雷的,有焊到房子的承重钢筋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海尔能率的,海尔下鼓风机型是整机全部线性变压器隔离供电的。

你这机器,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从外壳到 ...

我家的自建房,是15年盖的,当时我用镀锌角铁围着地基打了一圈并用扁钢连在一起用来当地线。之后,我出差了,家里由老头子监工,地基回填的时候,地线引头忘了拉上来,结果被土方石块直接埋在4米深的地下了,我欲哭无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海尔能率的,海尔下鼓风机型是整机全部线性变压器隔离供电的。

你这机器,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从外壳到 ...

能推荐给型号吗?液化气,好用不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给型号吗?液化气,好用不贵的。

液化气罐子里不知道冲进去什么玩意啊。。。
大厂热水器,用液化气的恒温也没有天然气做的好。。

型号就恒温强排,非冷凝的选一个就行了。。。
要么就用电池的型号,装到阴台或者屋子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给型号吗?液化气,好用不贵的。

几楼?
不高的话自己做一个地线再买个漏电保护插座把,我正好新买了热水器- 也是液化气的 过几天我就要自己做接地线了 用20MM粗的钢棒 1.5M打到土地里面去 然后引线接机壳

网友:
先不说热水器,按理说电表下第一个闸应该是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就直接跳闸了,你家没按漏电保护器吗

网友:
先把地线重新打好再说一切,否则一切接触水的电器都可能要人命,冰箱、洗衣机……

网友:
你能确定你家插座接线是正确的不?

也许你这零线和火线的位置刚好是相反的,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装地线也用的好好的,万和热水器根本不恒温,很不好用。

用了十几年的万和了,老的一台用了十二年,换新还是万和,没你说的情况

网友:
带水的电器最好离远点比较好,特别是热水器带220的,还加上液化气就更怕怕了,所以我家里就安装那个电池的液化气热水器,外加一个排气风扇强拍到室外,直接接浴室照明最好,一冲凉直接开风扇排风,也比较安全点,担心有些老人家省点电费不开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