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USB1.5V 1800mwh锂电池检测体验

楼主(2019-11-08):
检测对象:倍量 1.5V锂离子充电电池 1800mwh
检测仪器:TEC-06
检测软件:TEC电池检测系统
检测项目:电池的容量、电池在不同电流下的放电情况
检测者:我心飞翔(QQ21034493

检测过程:
检测分两部分,一、对电池进行充电;二、对充满电的电池进行检测。
一、对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充电前的电压,1.5,样本充电后的电压,1.5V+0.01V;

二、对充满电的电池进行检测,电流分别设置为2A1A0.5A
         1、起始电压:1.5V
              设置电流:2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734mah
              测试用时:00:21:43

         2、起始电压:1.51V
              设置电流:1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855mah
              测试用时:00:50:30

         3、起始电压:1.5V
              设置电流:0.5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869mah
              测试用时:01:42:40

       测试的这款电池,让人耳目一新,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可USB直插充电的“5号”电池,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电压恒定在1.5V,是这款电池最大的特点,这是以往的干电池不可能做到的,也是这款电池性能优异之所在。
       取下电池正极,就露出了USB头,插电脑USB接口、或者插手机充电器的USB充电口、再或者插USB插板,都很方便,最重要的是,充电时间比镍氢电池快多了,我放在电脑USB接口充电,不到1小时就满了。还有电池正极做成的上盖,是带磁的,充电时,就把上盖直接吸附在电池上,待充满电后合上,这样就不会弄丢了,这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网友:
降压板效率太低啊

网友(2020-02-09):
锂电池有1.5伏的吗?

网友:
850mAh,容量还是不多啊,好在可以反复充电

网友:
我买了一套德力普的,换家里的燃气表用。原来用充电电池,只有爱老公可以用,国产的其他一概不能用。因为有记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了,充电时间也很长。现在好了,用了一段时间,趁空闲就可以充一下。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