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插一大法手机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11-08):
插一大法手机电源适配器,
不能无损拆解,直接锯开

英标的,买的港版的Z5。不方便 要转换头才能插,把脚搬断一只了,螺丝也不是常规的

不吸磁铁,比较厚实

只有5V 1.5A 不支持快充,手机是支持快充的,结果配个普通货…………

这个卵样,有个电容还带套套了………………

背面这个吊样的

塑料片下还有

拆完貌似就只有扔了…………
没有上面乱用了………………

网友:
是真大法吗?

楼主:
应该是吧,山寨的比这个差

网友:
我就是想看看楼主如何插的进去?

网友:
干嘛丢了?做工还是可以的,留着备用啊

网友:
这是正品,山寨的弄不来7.5V的固态电容,都是6.3V的。后来的索尼充电器支持qc3.0的,还是同样大小,电路板超复杂。

网友:
索尼手机的充电器 做的一直很一般~~~~比早期的psp 的差远了

网友A:
骚年啊,拆不是插啊,不要看到什么都想插

网友:
板子拆出来改成4.2v,1.5A充锂电池很香的

网友:
不要的话可以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骚年啊,拆不是插啊,不要看到什么都想插

看样子,人家可能又写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