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莎乐美打火机

楼主(2019-11-08):
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朋友送的,用1.5V的钮扣电池,高压脉冲点火,全铜气箱。用了十多年坏了,前些日子翻出来,充上气,一点都不漏气。
是电路开关断了,焊上能打火,但不牢,准备找专业店铺打理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带电路板的充气打火机

网友:
这么多年橡胶也不老化太牛比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打火机,几十年了,楼主看来是老烟枪了,哈哈

网友A:
以前,1元一个打火机里面的压电还没有发明出来只有用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1元一个打火机里面的压电还没有发明出来只有用电路板了

压电很早就有,电路板的是脉冲点火,保证点着率。

网友:
看上去像是外混打火机,我更喜欢预混打火机,可以铜丝热熔焊接。顺便喜欢等离子点烟器,缺点是按住2秒以上容易烧电路初级。

网友B:
没看懂开关结构,楼主可以按原开关结构剪一块铜片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开关结构,楼主可以按原开关结构剪一块铜片装上去。

开盖长的动片抬起,电路通,关盖,压下动片,开关断开。

网友:
谢谢分享,挺有意思

网友:
电子脉冲点火的,当时的高档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电很早就有,电路板的是脉冲点火,保证点着率。

哦!这是和低档货效果区别开来

网友:
小时候拆过很多,不懂珍贵。

网友:
九几年有国产类似的,用的是23A这种遥控器电池

网友:
二十年前我有个触摸感应式打火机,结构和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