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PTC恒温加热台做成工艺品

楼主(2019-11-08):
把PTC恒温加热台做成工艺品,用的移动硬盘外壳

网友A:
这螺丝不顺眼啊,应该孔倒角,用平头螺丝

网友:
两根线穿铝壳部位注意套个热缩或者黄腊管

网友B: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提个小小建议:那个铜螺母柱导热很厉害的,用一会儿底座铝合金外壳就烫手了,建议用pcb板隔离一下

网友:
我也是用移动硬盘盒做的,试用硬盘盒太烫,最后没办法中间加了一片废PCB板做热隔离,硬盘盒基本温热,建议楼主也加一片。

网友:
金属外壳,注意接地

网友:
听取坛友建议 赶紧改进吧!!

网友:
俩螺丝孔掌握好力度做沉孔可以和平面持平,铝合金底座会特别热,

网友:
想办法隔离发热源,这样时间长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螺丝不顺眼啊,应该孔倒角,用平头螺丝

嗯,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沉孔需要台钻,而且没有平头螺丝,所以只用两个脚固定增大使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提个小小建议:那个铜螺母柱导热很厉害的,用一会儿底座铝合金外壳就烫手了,建议 ...

谢谢提示,铜柱正好比PTC厚度高一点,跟底座的硬盘盒是用间隙的,到时候想办法切断铜柱的导热性能

楼主:
谢谢坛友的热心提示,抽空在完善一下

网友:
比我做的好看。

网友:
貌似离工艺品还差一丢丢

网友:
两个板子距离太近了,会烧手的。

网友(2020-11-30):
这个PTC温度是多少度的?

网友:
木板做底座更实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