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事DIY两个简易烙铁架

楼主(2019-11-08):
做了一个给直流供电的936焊台,没有烙铁架放936手柄。就在公司找一些材料做两个烙铁架用。
黑色的管子是机器上安装软轴的套筒,孔径放入手柄正合适。想办法把套筒斜着固定住就可以用了。
第一个烙铁架:黑色的管子上套筒,下面那个是大号的散热器,底部有安装孔,正好可以固定套筒。白色那个铁片是固定机器仪表的开口铁片。正好可以把套筒支撑起来,角度低了点,不过好能用。最上面那个孔是上固定螺丝的,拿掉螺丝可以散热。旁边放一个易拉罐,里面放一个钢丝球或铜丝球就完美了。
侧面

正面

后面

底面

放入烙铁手柄

散热孔

试了一下,短时间放还可以,长时间放的话那个套筒温度比较高,手放上面1~2秒就受不了。用的时候要注意烫手,下面的散热器不热。

第二个烙铁架:用了两个套筒和一个固定电机的支架,支架上面有安装孔。只用固定一个螺丝就可以,角度比第一个大些。两个套筒通过一个固定螺丝连接起来。
侧面

前面

后面

装一个手柄

装两个手柄

按第一个烙铁架使用的情况看,这个要用的话还得把支架垫起来,下面那块铁皮可能会比较热。先这样用着吧,等有机会装两个铜丝球清洁烙铁头。

网友A:
套筒上打些孔,可能散热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筒上打些孔,可能散热会好点。

是个办法,套筒壁有些厚,打孔估计要费点力

网友B:
其实最简单的烙铁架就是那种优惠购里经常出现的淋浴喷头挂架  弄块10mm厚的木板做底座,
前端用钢丝做个限位器,怕烫到手就上层用可乐罐DIY一个半弧形护罩打孔,加工时间十分钟左右可以完成

网友C:
套筒可以切掉一部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筒可以切掉一部分散热

那样烙铁头直接外漏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简单的烙铁架就是那种优惠购里经常出现的淋浴喷头挂架  弄块10mm厚的木板做底座,
前端用钢 ...

不错的想法

网友D:
谢谢分享,要是喷一下漆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要是喷一下漆就完美了

本来就是黑漆,只不过有个套筒掉漆了,还有有几个漆完整的套筒,没有装上去

网友:
真材实料, 有创意,

网友E:
如果用陶瓷的圆筒做支架应该比较好,恒温烙铁放进去不会过热,陶瓷有保温作用,可以给936节能,楼主可以找片云母隔热片塞进去试试

网友F:
温度从手柄出来,那里最热,需要多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从手柄出来,那里最热,需要多开孔

烙铁头挨着套筒,这里比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陶瓷的圆筒做支架应该比较好,恒温烙铁放进去不会过热,陶瓷有保温作用,可以给936节能,楼主可以找 ...

没有云母片,陶瓷管不好固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云母片,陶瓷管不好固定

陶瓷管可以用铁皮弯成Ω型上螺丝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管可以用铁皮弯成Ω型上螺丝夹住

可以

网友G:
你这相当于装了个散热片啊,浪费电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相当于装了个散热片啊,浪费电不是

没有合适的东西装手柄,把这个套筒开个槽不让烙铁头接触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直流936晒一下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