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故障咨询

楼主(2019-11-08):
一台上水、电磁烧水、电磁加热锅一体的装置,几次出现e2,仔细听有打火的声音。最后一次开机,有激烈打火声音,然后断电烧毁。机内有烧焦的气味。
百度一下,说出现e2多数是传感器或者IGBT超温。
我自己分析,假如仅仅是传感器故障,不会造成后来的烧毁,看来是别的地方。

这是外部能看到的东西

看看铜盘

线路板

这个排线貌似压坏,有两处铜线裸露,是不是可能正好碰在螺丝上会不会通过螺丝断路?

烧毁了应该是保险坏了,这个包有热缩管的是不是保险?是的话剪下来看

楼主:
本来觉得如果不贵就不维修了,毕竟不是维修配件不好找,想大约了解一下可能的状况。

网友:
这种炉的触点经常容易接触不良,排线明显是被螺丝穿过了,搞不好已经断了或者曾经短路过

网友:
听到打火声音还使用,,也是心大

楼主:
我觉得维修主板可能性不大,也没必要,想干脆更换万能板。比如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不知道更换主板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维修主板可能性不大,也没必要,想干脆更换万能板。比如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 ...

那个是保险没错,先别急着拆下来,用万用表先测一下通不通,通的话保险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觉得如果不贵就不维修了,毕竟不是维修配件不好找,想大约了解一下可能的状况。 ...

这种维修配件非常好找,淘宝上很便宜的包邮的一堆

网友:
保险烧了就不好修了,这种很多都是坏了一片器件,和保险一起烧掉的。。。

找个形状合适的主板替换吧。。。如果220V点都没接过,没有电烙铁,建议送到楼下店里面修50~80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