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个200块左右的台钳不用很大的实用为主新旧无所谓

楼主(2019-11-08):
网上看了一大堆台钳,便宜的便宜贵的贵,下不了手,一般就搞点小东西也不用很大的,
需要败家的东西太多,经费得省点了

网友A:
200是型号还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是型号还是价格?

是价格了。刚看了咸鱼一个6寸史丹利台湾产重型台钳500块,好残忍啊

网友:
我收藏了好些快动 平口 虎钳 有些造型特别的 老货 或者特殊行业用的确实不便宜

网友B:
买焊接台钳 撬裂了也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焊接台钳 撬裂了也容易修

这么便宜5寸88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价格了。刚看了咸鱼一个6寸史丹利台湾产重型台钳500块,好残忍啊

这价格,选择太多了,而且一两百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5寸88块

就是这个位置强度不好 不如铸铁的 其他的 都是厚钢板焊接的人力基本不可能坏

网友:
买的便宜的二十几块钱的铸钢货,至少现在够用了。之前有个铝合金的缺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选择太多了,而且一两百就可以搞定

有推荐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位置强度不好 不如铸铁的 其他的 都是厚钢板焊接的人力基本不可能坏 ...

问过了卖加不卖了说是间隙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了卖加不卖了说是间隙太大了

不会吧 我用着挺好 他店里还有一款全焊接的 那个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