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自制U盘不能正常读写的处理分析,烦请坛内高手不吝指教

楼主(2019-11-08):
看到坛友鲨鱼之家在积分商城出“32GB足量优盘1000多首MP3+249首MV,让你免去繁琐的下载,只要3999M”,拍了一个,到手后发现不能正常读写,联系坛友鲨鱼之家淘宝网客服后,U盘发回重新补发了一个。这次给换了个USB3.0的,原来收到的是USB2.0的,仍然不能正常读写。联系淘宝网鲨鱼客服,远程处理后,可看到U盘内容,测试了一个音频文件,可正常播放,但仍出现挂盘现象(事后分析,收到的两个U盘应该是同一个问题,不能正常读写,出现挂盘现象)。鲨鱼客服提出系统问题。后来又经过测试,找到了具体故障现象,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顺便请教一下坛内高手,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积分商城链接
32GB足量优盘1000多首MP3+249首MV,让你免去繁琐的下载,只要3999M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26

以前在单位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后工作变动,近些年计算机方面接触的少了。使用的2台电脑都是多年前配置的,平时每天使用电脑运行几个固定的老应用程序;主要使用WinXP操作系统,用U盘传送数据。使用WinXP操作系统一个原因是系统配置低,另一个原因是WinXP操作系统安全卸载U盘后,U盘工作电流基本为0(U盘指示灯灭),虽然U盘可以带电移除,电子产品还是注意一下的好。这2台电脑,一台4G内存,一台2G内存,下面测试过程中称为4G电脑,2G电脑,主要在2G电脑测试的,2台电脑都取消了安装U盘自动打开功能。另外还用到数码之家论坛商城M币兑换的“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红米1S手机”、“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下面是具体的处理过程:

2G电脑,双硬盘,WinXP(360杀毒)、Win7(金山毒霸)双系统,使用哪个系统,接哪个硬盘;主要使用WinXP系统(在Win7系统下,安全卸载U盘后,U盘指示灯不灭)。平时每天运行几个固定的老应用程序,用U盘传送数据,可上网。

4G电脑,WinXP(金山毒霸)系统,用U盘传送数据,可上网。

交易截图,坛友福利,本打算发评测贴的。

用的金士顿外壳,感觉挺结实的。

包装简陋了点,一个快递袋加个自封袋。

U盘收到后,常规的先测试,拍照、检测信息、测扩容、测速、测兼容。U盘插入2G电脑(WinXP系统360杀毒,手里现在用的三个32G的U盘,都用此电脑测试的)后,较长时间没有硬件安装提示(比别的U盘安装提示时间长),后硬件安装完毕,360杀毒软件自带的U盘保镖显示U盘容量,并进行检测。这时可看见盘符,但查看U盘内容为空,不能正常格式化,可正常安全卸载。使用OTG线连接红米1S手机,提示SD卡损坏。重新插U盘,U盘保镖显示U盘容量,取消检测,使用ChipGenius_v4_19_0723,可检测出信息。使用DiskGenius4.8.0.256(使用的是免费版,联网状态会提示升级,不升级会关闭程序,只能在不联网状态下运行)可查看到U盘信息(当时没截图);怀疑U盘分区问题,使用DiskGenius4.8.0.256,删除U盘分区重建不了(使用优启通EasyU制作的开机启动U盘可通过删除分区重建分区恢复U盘原态),U盘不显示盘符,但可以安全卸载。联系坛友鲨鱼之家淘宝网客服后,鲨鱼客服分析运输途中整虚焊了,让U盘发回重新补发一个。当天在小区快递点打包发回,告知快递单号后,快递费支付宝转账。

U盘不显示盘符,但可以安全卸载。

吐糟一下快递:
在小区快递点(快递超市)发的,快递点合作快递是EMS国内快递包裹;录入快递发件信息后,代收快递回单,一分2份,自留一份,贴快递一份;到邮局统一发件时再重新打印快递单,快递单上打印具体重量和快递费。快递点对散户收费一般比较高,和快递单上打印的快递费出入比较大,对于那些退运费的,容易引起误会。

鲨鱼客服收到发回U盘,第二天将U盘发回,并告知发了个USB3.0的。U盘使用的发回的包装,气泡膜加硬纸盒。

收到的USB3.0 U盘,外壳使用蓝白相间的金士顿外壳,U盘带工作指示灯,可透过外壳正面显示。

USB3.0接口

收到U盘后,插2G电脑WinXP系统式下测试,不能正常工作。和前一个故障现象相似,可看见盘符,但查看U盘内容为空,不能正常格式化,可正常安全卸载(双击“安全删除硬件”,可看见卷标,显示的卷标应该是量产时加的设备名称);使用ChipGenius_v4_19_0723,无法正常检测信息。使用DiskGenius4.8.0.256免费版可检测到U盘信息;使用OTG线连接红米1S手机,提示SD卡损坏;换在4G电脑上故障现象相同。联系鲨鱼客服,提出远程,远程处理后,发现退出360杀毒,不运行U盘保镖情况下,可看到U盘内容,测试了一个音频文件,可正常播放,但仍出现挂盘现象;挂盘后,ChipGenius不能正常检测到信息,运行sm32Xtest_V2.5.62_v4_Q1025,找不到U盘。鲨鱼客服提出系统问题。
后来使用2G电脑的Win7系统,发现可以看到U盘根目录内容,但只有根目录下的14首、2019热歌505首打包目录下的前33首可拷贝,其它子目录只要浏览一下,就会挂盘。
在2G电脑的WinXP系统安全模式下,经过测试,找到了具体故障现象:
1.不能频繁读取U盘,稍微频繁读取,就挂盘。U盘保镖对插入的U盘会检测,检测时会较频繁读取U盘内容,就挂盘了,所以退出U盘保镖,可看到盘内内容;浏览U盘子目录时,系统会自动预览识别音频文件,也会较频繁读取U盘内容,所以也会挂盘。
2.非挂盘时,可正常读取小文件,经测试可建立删除空文件夹、空文档文件,小于60K左右的文件,可正常复制删除;小于80K左右的文件,复制删除会出错,但不会挂盘;再复制删除大一些的文件,就挂盘。
3.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开机可播放音乐,但选曲十几首后,会出现无声、死机现象。
4.使用数码之家论坛商城M币兑换的“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对比手里的三个32G U盘测试了一下工作电流,发现这款DIY的U盘(卷标是KINGSTON,下面称之为KINGSTON U盘)有点与众不同,其它3款U盘,在2G电脑的WinXP系统下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显示为0A,有指示灯的,指示灯灭,这款KINGSTON的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为0.023A左右,工作指示灯闪烁。

ADATA威刚32G不锈钢一体外壳USB2.0 U盘UV130 32GB、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KINGSTON USB3.0 32G U盘四款U盘使用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测试的工作电流:
ADATA/待机电流0.048A/写入0.070A/卸载0.000A;
KDATA/待机电流0.072A/写入0.112A/卸载0.000A;
KDATA_WP/待机电流0.048A/写入0.080A/卸载0.000A;
KINGSTON/待机电流0.045A/写入0.045A(只能小文件写入,变化不大)/卸载0.023A。

下面是测试KINGSTON USB3.0 32G U盘过程中的截图,主要在2G电脑的WinXP系统下测试的:

插入U盘,U盘保镖检测到的信息。

U盘挂盘后,ChipGenius_v4_19_0723无法正常检测信息。

U盘挂盘后,容量显示为0。

使用DiskGenius4.8.0.256免费版检测到的U盘信息。

双击U盘标识,“安全删除硬件”,可看见卷标(显示的卷标应该是量产时加的设备名称)。

非挂盘时,ChipGenius_v4_19_0723检测到的信息。

非挂盘时,KINGSTON USB 3.0 U盘内容。

非挂盘时,在2G电脑的WinXP系统安全模式下,sm32Xtest_V2.5.62_v4_Q1025检测到的U盘信息。

非挂盘时,KINGSTON USB 3.0 U盘中只有根目录下的14首、2019热歌505首打包目录下的前33首可拷贝,其它的会有“无法复制,参数不正确”的提示,然后挂盘。

非挂盘时,小于60K左右的文件,可正常复制删除。

稍大一点的文件,无法写入,提示“路径太深”。

ADATA威刚32G不锈钢一体外壳USB2.0 U盘UV130 32GB、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三款U盘使用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测试的工作电流。

在4G电脑WinXP系统安全模式下安全卸载U盘:运行“设备管理器”,卸载“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的“USB Mass Storage Device”。

总结一下这款DIY U盘的具体现象:
1.不能频繁读取U盘,稍微频繁读取,就挂盘。
2.非挂盘时,可建立删除空文件夹、空文档文件,小于60K左右的文件,可正常复制删除;小于80K左右的文件,复制删除会出错,但不会挂盘;再复制删除大一些的文件,就挂盘。
3.使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开机可播放音乐,但选曲十几首后,会出现无声、死机现象。
4.在WinXP系统下,这款KINGSTON的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为0.023A左右,工作指示灯闪烁。

注:
1.U盘测试:收到U盘后,使用电脑检测信息、测扩容、测速、使用手机测兼容。
2.安全卸载:系统正常模式下,点击右下角优盘图标,“安全删除 USB Mass Storage Device”或双击后“安全删除硬件”;系统安全模式下,右下角没有U盘标识,可运行“设备管理器”,卸载“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的“USB Mass Storage Device”。
3.事后测试总结出的挂盘现象:可显示盘符,U盘信息不可识别,不能正常格式化,内容为空,容量显示为0,指示灯闪烁。

这里感谢一下鲨鱼客服的远程协助。对U盘仅局限于应用层面,接触不深,头次使用DIY U盘。在这里向坛友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相关链接:
晒、测积分商城换购的鲨鱼之家U盘
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评测附启动U盘制作方法
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免费试用评测
ADATA威刚32G U盘UV130 32GB简单评测

补充内容 (2020-10-26 21:30):
在Windows10 2004 版本10.0.19041.572下测试,仍然挂盘。这种不识盘,估计和操作系统关系不大。个人分析和内存颗粒有关,两次使用的同一颗内存颗粒。

楼主:
总结
这款KINGSTON USB 3.0 DIY U盘的故障现象是在变化的,加个时间点:U盘测试发货——快递3天——收到盘后第二天具体现象(到件比较晚,第二天测试的,读写有问题,挂盘)——收到盘后第十二天具体现象(测试完一直闲置,发帖后又测试了一次,挂盘,不能读写)。

收到盘后第十二天具体现象:
1.插入2G电脑(WinXP),正常模式(退出360杀毒),还是安全模式,U盘始终是挂盘状态,待机电流0.045A,指示灯闪烁;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为0.023A左右,指示灯闪烁。双击右下角优盘图标“安全删除硬件”,可看到KINGSTON卷标、盘符。
2.使用OTG线接手机,提示“SD卡损坏”。
3.使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不能正常播放音乐,无声,指示灯闪烁。

收到盘后第二天具体现象:
1.不能频繁读取U盘,稍微频繁读取,就挂盘。
2.非挂盘时,可建立删除空文件夹、空文档文件,小于60K左右的文件,可正常复制删除;小于80K左右的文件,复制删除会出错,但不会挂盘;再复制删除大一些的文件,就挂盘。
3.使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开机可播放音乐,但选曲十几首后,会出现无声、死机现象。
4.在WinXP系统下,非挂盘时,待机电流0.045A,指示灯长亮;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为0.023A左右,工作指示灯闪烁。挂盘时,待机电流0.045A,指示灯闪烁;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为0.023A左右,指示灯闪烁。
5.用了2台电脑,三个操作系统(一台双硬盘、双系统)测试现象相同;USB前置、后置接口都测试过,现象相同。

注:
1.U盘测试:收到U盘后,使用电脑检测信息、测扩容、测速、使用手机测兼容(电脑不认Linux分区,手机不认NTFS分区)。
2.安全卸载:系统正常模式下,点击右下角优盘图标,“安全删除 USB Mass Storage Device”或双击后“安全删除硬件”;系统安全模式下,右下角没有U盘标识,可运行“设备管理器”,卸载“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的“USB Mass Storage Device”。
3.事后测试总结出的挂盘现象:可显示盘符,U盘信息不可识别,不能正常格式化,内容为空,容量显示为0,指示灯闪烁。

网友A:
论坛是以U盘为主题开坛的,现在少有人讨论U盘了。

网友B:
太冗长了,没看完。对于U盘不正常使用,个人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供电   对于USB3.0的优盘,尤其是速度特别快的,速度上来后,电流消耗也大,对于一些稍老的,或者主板设计和用料烂的主板,可能会出现掉盘现象,有时插机箱前面板的usb3.0也会因为供电不足而掉盘。usb2.0的还好一些。
2、文件系统   不同的操作系统对U盘文件系统格式也有要求。比如linux(包含x86平台和安卓平台),对NTFS的格式不支持(添加系统组件后可以支持)。对exfat及fat32格式支持,对fat32支持最好。xp操作系统原生不支持exFat格式的u盘,需要打补丁才会支持,稳定性未测试。
3、兼容性  我记得论坛里也有其它坛友遇到过,或分析过一些兼容性的问题,比如银灿主控的U盘对某几代的主板(具体哪代忘了),有概率出现插上不识别的情况。
4、系统问题  我卖过几个银灿IS917的U盘,买家反应插电脑不认。后来经过测试,发现这款U盘在win10系统下正常使用,在微软原版win7系统下也正常,但在部分ghost版或精简版win7系统下,会出现不认的情况。
5、杀毒软件   遇到过一次U盘插电脑上,360安全卫士的U盘助手一直在扫U盘,不出盘符,以为U盘有问题。关掉360,或者换另一台电脑后,又能正常识别正常使用。
6、U盘本身问题   有主控引脚虚焊,闪存寿命将近,电子元件松脱等情况 ,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冗长了,没看完。对于U盘不正常使用,个人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供电   对于USB3.0的优盘,尤其是 ...

多谢指教!帖子最后做了一下故障现象总结,考虑到了供电不足的情况,前后USB接口都试过,故障现象一样,帖子里忘提了。主要是最后使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开机可播放音乐,但选曲十几首后,会出现无声、死机现象,和电脑使用情况类似。这种情况头次碰到。

总结一下这款DIY U盘的具体现象:
1.不能频繁读取U盘,稍微频繁读取,就挂盘。
2.非挂盘时,可建立删除空文件夹、空文档文件,小于60K左右的文件,可正常复制删除;小于80K左右的文件,复制删除会出错,但不会挂盘;再复制删除大一些的文件,就挂盘。
3.使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开机可播放音乐,但选曲十几首后,会出现无声、死机现象。
4.在WinXP系统下,这款KINGSTON的安全卸载后,工作电流为0.023A左右,工作指示灯闪烁。

网友:
我还以为10年前的帖子呢。。。。。XP
这种价格的U盘买的时候就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是以U盘为主题开坛的,现在少有人讨论U盘了。

现在U盘普及,白菜价了,讨论的人就少了。
用的第一个U盘是清华同方的,8M容量,朋友给的,后来送人了。买的第一个U盘是朗科的,型号:U200,容量1G带指示灯,带写保护功能。在电脑城购得,要价70多。当时这个牌子还可以,国内“优盘”专利就是这个公司最早注册。当时用这个U盘做启动U盘,先用USBOOT制作启动格式,然后安装信念的PE文件,全部装完,还有800多M空间,用来装常用应用软件和系统安装镜像文件。这U盘现在还能用。
科技发展太快,优惠购推荐的还能用的32G U盘才10几元。现在制作个启动U盘,用鼠标点几下就做成了。

网友C:
在和楼主交流几个小时后,实在受不了,终于我把楼主旺旺拉黑了,没想到楼主还开个帖子,看出来楼主是个较真的人,优盘发出前经过了严格的urwtest跑圈测试了的,和楼主远程发现楼主的电脑系统还是xp系统而且是7、8年前那种gho系统,给楼主说了系统问题,没想到楼主折腾了这么多文字,电流测试都用上了,鲨鱼解释一下旺旺拉黑主要是感觉楼主太墨迹了,没有别的意思。咱口碑一直在论坛港港的,包括拿出来做福利的积分商城兑换的东西都支持售后,说真的好久没有人讨论优盘,多少有点感动,这个论坛的初衷就是玩优盘,最后为楼主发的此贴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和楼主交流几个小时后,实在受不了,终于我把楼主旺旺拉黑了,没想到楼主还开个帖子,看出来楼主是个较真 ...

我觉得你直接就拉黑了也不对吧,拉黑了不就是意味着逃避责任没有售后?
有话可以说清楚,觉得墨迹也可以一次性解释完,但是拉黑还在当事人的帖子说出来,我觉得你作为商家来说算是失格了
有些人很认真,有些人很随便,出来做生意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像帖主这么认真的,总比那些买来有问题直接退款不听解释直接给差评的人要好得多
不过我个人也是建议帖主不要一棵树上吊死,应该多换几个电脑设备,接口来测试,如果多款设备都有问题,那才能作为U盘有问题的有利证据

网友:
再多买几个试试。

网友:
现在的杀毒软件太恶心了,没事就帮你扫描U盘和移动设备,要是复制东西或者拷贝东西首先他帮你扫描了再复制,有多的硬盘可以单独装个系统不装杀毒什么的试下就知道了,另外金山这货早十年前就不用了。 USB2.0的安国的兼容性是不错的,测试最好插后置的USB测试。卖家反反复复折腾这么多次肯定也烦了,毕竟一个U盘赚不了两个钱,这来回折腾的赚的钱不够贴快递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直接就拉黑了也不对吧,拉黑了不就是意味着逃避责任没有售后?
有话可以说清楚,觉得墨迹也可以 ...

我要说明一下,楼主是在积分商城兑换的,不是淘宝,通过旺旺找到我,2.0的优盘给你换成3.0,寄回的邮费15元也是我出的和我发的两次快递12元共27元,我在积分商城3999M给坛友兑换优盘还要搭进去27元,钱我到不是纠结,我拉黑是因为楼主一根筋,我叫他多换几台电脑试试,他就是不听,远程给他处理折腾了很久后,他一会一个旺旺,我说不要发了再发拉黑,绝对没有拒绝售后的意思,看来以后积分商城兑换要注明一律不售后看好下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和楼主交流几个小时后,实在受不了,终于我把楼主旺旺拉黑了,没想到楼主还开个帖子,看出来楼主是个较真 ...

发此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流一下,不像搞成纠纷帖,看标题应该明白。并不是较真,对U盘仅局限于应用层面,接触不深,头次使用DIY U盘,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说明一下,楼主是在积分商城兑换的,不是淘宝,通过旺旺找到我,2.0的优盘给你换成3.0,寄回的邮费15 ...

在积分商城兑换的,论坛留言没有回复,通过旺旺沟通的,换电脑试过,现象相同。使用乐廷K100小蜜蜂扩音器U口测试,开机可播放音乐,但选曲十几首后,会出现无声、死机现象。和电脑测试现象相同。
测试用的2台电脑,三个操作系统(一台双硬盘、双系统),平时U盘就用在这2台电脑上。
远程处理后,可看到U盘内容,测试了一个音频文件,可正常播放,但仍出现挂盘现象,你认为系统问题。后来找到了具体故障现象,旺旺告知你,你这就认为这就是一会一个旺旺?

另外提一下,至始至终没有否认坛友“鲨鱼之家”口碑一直在论坛港港的;没有否认坛友“鲨鱼之家”发的U盘是经过严格的urwtest跑圈测试了的(主贴里有坛友购买的评测贴链接);对坛友“鲨鱼之家”在积分商城的福利是支持的。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只是个例,旺旺交流会尽可能的将故障现象说清楚,看看如何解决?这种情况相信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发帖的目的是为了和坛友交流,看看问题如何解决,供以后遇到此情况的坛友参考。
如果早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换盘的快递费就可以省了。

网友E:
毁容的主控兼容性很不错,曾试过安国开不过的片子,3257完美适应。 3267也是经市场检验的主控,如果颗粒没啥问题的话,好用得好。毕竟无奈那家伙也经出了数以K计的3267盘了,没啥问题。但是再好的兼容性,也还是会出兼容性问题,楼主多换几台电脑试下。如果其它电脑跑圈没问题的话,那啥

网友:
小白建议买正规品牌,质量是差了点,但是售后好啊

网友:
把焊点全部补焊一次,再量产试试,其他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折腾U盘量产等很消耗时间,搞过几次畏惧了

网友:
楼主确实够认真,是个老大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毁容的主控兼容性很不错,曾试过安国开不过的片子,3257完美适应。 3267也是经市场检验的主控,如果颗粒没 ...

多谢指教!对U盘仅局限于应用层面,接触不深,头次使用DIY U盘。遇到这种情况,在这里发帖向坛友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相信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发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流,供以后遇到此情况的坛友参考。技术这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遇到过的一看就会明白。烦请坛内高手不吝指教!!!
主贴有些长,这里简单说一下吧!
二次收到U盘后,插电脑测试,发现和前一个U盘的现象,所以这次做了比较全面的测试,用了2台电脑,三个操作系统(一台双硬盘、双系统)测试现象相同;USB前置、后置接口都测试过,现象相同;使用手机测试报SD卡损坏。联系鲨鱼客服,提出远程,远程处理后,可看到U盘内容,测试了一个音频文件,可正常播放,但仍出现挂盘现象,鲨鱼客服提出系统问题。早先使用QQ远程异地帮人处理过电脑问题,知道要想解决问题,需要经验积累,所以在此要感谢鲨鱼客服的远程帮助。远程后通过测试,找到了具体的故障现象,在二楼有描述,会不断跟进解决情况。
截图大多是在2G电脑(双硬盘,WinXP/360杀毒、Win7/金山毒霸双系统,使用哪个系统,接哪个硬盘;主要使用WinXP系统,在Win7系统下,安全卸载U盘后,U盘指示灯不灭)。三个系统均是GHOST镜像安装,但保留了镜像自带的万能驱动程序。贴中提到的3个32G U盘,均是在此2G电脑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