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坛友榴莲包里打磨过的麦博M-200音箱2.1

楼主(2019-11-08):
前面说过坛友赠送了好大一箱,里面有一个麦博音箱,据说亲自打磨过的,拆开看看咋样
灰尘有点多,湿抹布擦一下,低音部分,大木头箱子,很沉,正面有个倒向孔,这玩意俺也不懂啊

左右声道输出,线材很粗软,插头镀金的

背面是金属板,有些氧化脱漆了,没关系,但是电源线被折断了,这也只能拆开更换了

拆开螺丝看到背板是一整块金属铝板,散热都靠它,
打胶固定开关和电源线固定环,难怪从外面怼不进去,
两个10000UF的红宝石电容很抢眼,我猜这是打磨的痕迹。

这打胶不要钱,后更换的红宝石电容太胖了,只能歪着装,另一个倒着。

电线护套有些发霉,天气太潮了,剪掉

开关还有热缩膜保护然后固定在金属面板,好评

钳子暴力撕开胶,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黏

撕下来的一大坨胶,至少半根胶棒了

电线护套是两个塑料扣起来的,看到出厂的电源线铜丝还是很粗的

这些音量电位器和指示灯连接线都是插件,好评,不过有些发霉了,拆

仔细看板子有虚焊的痕迹,应该是拆低音炮插件的时候太用力导致的,还好发现了

拆下来电位器小板清洗霉菌

把电容固定的胶铲掉,打得太丑了,忍不了

拆掉两个大水塘,然后从废板子上拆一个2pin插座,换掉低音炮插脚虚焊的

重新规划两个大水塘的位置

前级芯片是4558,后级是三粒2030芯片,记得十几年前还自己搭过。

打胶固定两个电容,
重新焊接连线和电源输入,套热缩管

最后换完的样子,一个八十年代的插头,跟这个音箱般配吗?哈哈

网友A:
很能折腾,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能折腾,佩服佩服

总让它吃灰也不是个办法哈哈

网友B:
有个漫步者的,胶多的不要钱,,想换个电位器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漫步者的,胶多的不要钱,,想换个电位器都放弃了

板子放冰箱冻一下,胶变脆了就能翘掉了,试试看

网友C:
那两个电容有掉的危险。。。。。。。

热熔胶会老会,从哪个铝板上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电容有掉的危险。。。。。。。

热熔胶会老会,从哪个铝板上掉下来。。。。。

谢谢提醒,不知道厂家用的啥胶,超级牢固,上钳子才暴力拆下来,两个大电容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先粘在铝板上吧,要是后面掉了再想其他办法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不知道厂家用的啥胶,超级牢固,上钳子才暴力拆下来,两个大电容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先粘在铝板 ...

电容触点没有封胶。掉了,碰到电路板,会放烟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触点没有封胶。掉了,碰到电路板,会放烟花的。。。。。。

还真有这个安全隐患,看来得返工了,唉

网友D:
你用的那电源线好像是给低压直流电用的,不是给220V交流用的吧?没有双层绝缘,耐压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那电源线好像是给低压直流电用的,不是给220V交流用的吧?没有双层绝缘,耐压够吗? ...

那个线是一个老设备上拆的,确定是220v的,哈哈

网友E:
插头很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头很复古~

见笑了,哈哈,这个插头上个世纪啦

网友F:
电容位置改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位置改的漂亮

谢谢捧场,哈哈,瞎玩玩

网友G:
打胶果然不要钱

网友H:
建议把桥拆下来和电容安一起,变压器线不经过PCB直接进桥,然后电容引出线去PCB供电
电容用外接线,增加ESR

网友:
想当年,被这些音响烧的不轻!看了好几本音箱设计的资料,折腾了不少功放板子和音箱。还好,现在退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胶果然不要钱

后来看了一下厂家其它型号也是这么打的,据说是为了密封低音,我也不懂音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把桥拆下来和电容安一起,变压器线不经过PCB直接进桥,然后电容引出线去PCB供电
电容用外接线,增加ESR ...

大师说得很对,应该搞个扁桥贴在铝板上靠近电容,减少内阻顺便散热,下次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