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门外汉:为什么说角磨机家庭必备?

楼主(2019-11-08):
当初听闻此言,第二件电动工具立即买了东成有线角磨机(第一件是匪夷所思的云石机)。配了木工片——因为云石机搞得我一身锯末。后来才知道角磨机切木头,也许会搞得你一身绷带。至于锯末,我那时候不知道角磨机和云石机几乎一样的转速。

同时我也配了钢丝刷,就这俩。我觉得角磨机刷锅也许比较合适,但因为懒,所以都没用过。挺遗憾的。否则这种事情在我将来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应该会上小学课本。

后来开始买无线,因为标题这句话,角磨机当然必须在列。当时是因为家里一扇木门歪了,合页又难拆,于是想用角磨机去切掉和地面摩擦的那部分即可。但动手前听说角磨机包切天下,唯独木头例外,所以门外汉站在门外按压了几次角磨机开关之后,决定把它收起来,改用钢丝锯条。

俩角磨机,至今一样吃灰。小打小闹我都用万用宝了。别说它鸡肋,其实家里遇到的问题一般都很鸡肋,比如那扇门。

不知所云地回忆往事之后,其实我想问的是:大有2903为什么受到大家如此好评?

网友A:
必备的是电钻  有了电钻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备的是电钻  有了电钻一切皆有可能

哦。电钻就像空气,无须多言。我所谓“第一把”是云石机,其实钻是已经有了的,无非是山寨牌子有线钻。

实际上现在我电钻也不少了(含电起子,门外汉也有8把了),电锤也两把无线。大家讨论的最多,抚摸党最着迷的,也是这两样吧。
不过我购买锤/钻的动机是受刺激了,因为安装扶手,打一个混凝土墙失败了。当时也不懂,麻花钻都上阵了。折腾一晚上,最后用三角钻才勉强成功,但豁口大得像老妓女的B。

一年以后我买了第一把无线工具,1702。再去重新安装摇摇欲坠的扶手。钻孔和ox不同,越是几秒钟完事儿,就越有快感,所以再入5401。。。手钻也一样,其实家用而已,某些场景慢些就慢些吧,可总觉得被木头和不锈钢侮辱了,于是入一把更有力的来干它。

网友:
我隔壁收废品的合作伙伴,实体店600多买了套山寨的锂电角磨机,当他用了我的2903以后,说他的简直就是垃圾,体验太差了,其实都是电池的问题,山寨电钻就算用个垃圾电芯起码还能凑合着用几天,角磨机由于功耗很大,电池容量和放电电流都得够,不然体验极差,我自己买了两个2903,帮人买了套2903,一年多了,都没有出问题,帮人买的那个角磨机,他带出去干活遇到了傻子,把开关上塑料给强行推断了,,本来压下往上一推就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电钻就像空气,无须多言。我所谓“第一把”是云石机,其实钻是已经有了的,无非是山寨牌子有线钻。

...

我买过很多也卖过很多以至于咸鱼人家认为我是倒卖工具的,基本上留下适合自己的其他全给出了
还有就是老妓女没玩过也不知道你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很多也卖过很多以至于咸鱼人家认为我是倒卖工具的,基本上留下适合自己的其他全给出了
还有就是老 ...

这么说您玩过嫩的?

我全都没玩过。都是反动纪录片瞎说的,比如流民三部曲之《算命》里的乞丐老郑哭诉他的三十元寻春记。

网友B:
谁说角磨机不能处理木头?只建议用磨片去切,一般磨片切的话出来的槽都比磨片宽,所以不容易卡住,自己也要有意识左右稍微摆动下增加槽宽,而且用磨片基本上没有吃刀太深的可能,最多是跳一下,就是做起来比较慢,如果木头是固定好在墙上的,也可以用万用宝
角磨机上锯片是万万不推荐的,我自己也不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您玩过嫩的?

我全都没玩过。都是反动纪录片瞎说的,比如流民三部曲之《算命》里的乞丐 ...

靠。我前两天刚把这一个系列3部看完。哈哈哈  。我只在b站找到了资源,其他没有。 《麦收》《算命》《老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我前两天刚把这一个系列3部看完。哈哈哈  。我只在b站找到了资源,其他没有。 《麦收》《算命》《老 ...

B站有就算不错了。网盘也有一些。我这个版本算比较清楚。

片子最好的应该是《算命》。麦收有各种争议,比如是否征得她们的同意。比如略带点表演成分。老唐头就过了,东北人本来就爱吹,到这集就更咋呼了。当然,表演也是纪录片的成分。面对镜头的时候,谁都难免夸张,谁都有所掩饰。

网友:
引用 楼主:
B站有就算不错了。网盘也有一些。我这个版本算比较清楚。

片子最好的应该是《算命》。麦收有各种争议, ...

确实是  算命 是经典。其他两部差点。

网友:
从角磨机谈论到追剧  这楼歪的有个性

网友D:
本来是平切的去磨钢材,你们偏要去竖着去切割。

网友:
角磨机家庭有时确实用得上。一次家里阳台上的空调移机,地上留着4个突出的螺丝头拆不下来,这时角磨机就用上了,先切断,再磨到与地面一样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平切的去磨钢材,你们偏要去竖着去切割。

上切片木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作死上木工锯片,而且还不上防护罩,这谁拦不住啊,切片我一年用掉几百个,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手要稳,不要扭曲切片,切薄材料我有等离子都不想用,切片出来平滑,方便

网友:
角磨机选择必看啊!

网友(2021-11-27):
引用 网友B:
谁说角磨机不能处理木头?只建议用磨片去切,一般磨片切的话出来的槽都比磨片宽,所以不容易卡住,自己也要 ...

我家前不久装修,主卧背景墙硬包留的暗盒两边不对称,让做门的顺手帮改一下,这货拿我的东成木锯片上他的角磨机,就硬切木板连带下面的混凝土墙。虽说锯片耗材不值钱,看着还是心痛,毕竟我的锯片抚摸用途多于实际用途

网友E:
角磨机很危险,角磨机必须得有,今天早餐刚碰到一个工人,两大腿都缝了,就是切钢筋挨的,是切插在半空中的钢筋,是切进去了钢筋在重力作用下夹住了切割片导致割片破碎。跟我说“现在改用乙炔了”,因为已经有阴影了,还扒拉裤腿给我看缝口。
我现在用角磨机要一再小心,告诉自己要带眼镜。使用前要检查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很危险,角磨机必须得有,今天早餐刚碰到一个工人,两大腿都缝了,就是切钢筋挨的,是切插在半空中的 ...

那是真的门外汉,立在空中钢筋也敢用角磨切,而且还不用手扶助钢筋,这种活我都是一手角磨一手扶工件,一手慢送角磨机,一手掰大工件缝隙,虽说慢点,可能保证我自己的安全,管他老板怎么叫那。

网友:
角磨机就是功能多。要是切割,马刀锯才是利器。切菜一样把隔壁栏杆锯了

网友:
角磨机要注意很多安全事项,因为是磨所以速度快,而木工锯片带齿就不安全,要么调低速度,加防护罩和手柄来用,要么就直接用切割片来“磨”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