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大神们给一个sdc7500开关电源的原理图

楼主(2019-11-08):
最近想学习研究下开关电源的维修,手里正好有这样一个12V10A的led灯带电源,哪位大哥手里有这个的图纸呢,麻烦给一个,在此表示感谢了!

网友A:
网上都得是,TL494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都得是,TL494开关电源

感谢回复!我这是个山寨的,只有12V一路,搞不明白了。看来还需要学习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是个山寨的,只有12V一路,搞不明白了。看来还需要学习啊 ...

首先再次感谢回复,我这电源电路找着类似的了,确实是你说的tl494类似的电源。主板上的两个开关管13007坏了已经更换为13009,300V的大滤波电容失效断路了,也换了 试机风扇转了,一激动装机了,然后又不行了,风扇不转了,还有传说中的吱吱响,494芯片也换了,输出就是在4-5V之间(我这是单路12V)其它的主板上所有电容都用电桥测试过,二级管都在路测试感觉正常,所有电阻有8成已经挑开测试过,并且观察上并无明显发热烧坏痕迹,薄膜电容倒是没一个个的拆开测试,感觉也不能坏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是个山寨的,只有12V一路,搞不明白了。看来还需要学习啊 ...

刚才发了半天不知道发没发出去,重新跟哥们形容一下吧,我这是一个柜台下面的led灯条的驱动电源,我保证肯定是风扇先不转热坏的的!然后我换了两个开关管,和300V的滤波电容(这些是确定坏了的),测试好使就装机(正常 风扇转动),然后又坏了,我通过数字电桥开路测试现在其它所有的电容容量正常!(现在吱吱响,芯片12脚供电不正常!输出12V的现在是5V左右,此设备输出带1K可调电阻,见之前图片)在路测试感觉二极管也正常,电阻没发现明显异常的烧坏百分之九十开路测量过。tl494也更换过两个了,就是12脚没有供电!
     麻烦一下我就是想知道这上面大变压器坏的概率大吗,我是新手刚开始学习,没想到第一个练手的就这么难,这路还得多远啊

楼主:
麻烦各位了

楼主:
你们审核的都休息了吧,这效率

网友B:
如果芯片供电电容没问题,输出整流,滤波部分也没问题,查一下推动变压器旁边的2个小推动管,变压器坏掉几率极小,最多是虚焊,先看推动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供电电容没问题,输出整流,滤波部分也没问题,查一下推动变压器旁边的2个小推动管,变压器坏掉几 ...

推动管测量是好的,所有二极管都测量了,你说能不能有测量是好的但是确坏了,或者大变压器中间漏电,这东西坏的时候多不

网友C:
带载就输出下降,查推动电路和两个功率管推动电路,推动的两小三极管是重点,拆下量或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就输出下降,查推动电路和两个功率管推动电路,推动的两小三极管是重点,拆下量或换 ...

三极管是c2655的测量是没坏,但是放大效果真不知道,而且不知道能代换其它什么型号,电脑电源上也没找到这样的

网友:
铁芯有间隙会叫,不是有电桥测一下电感量

网友:
拆过这种的变压器和共轭电感是铝线的,有腐蚀断路

网友D:
这个看看。查查431相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看。查查431相关电路。

这止面没有431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