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4LT开卡报错,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9-11-08):
不知道是不是工具的问题,但是貌似这个工具很少呢,还有几个能找到的版本L1122A都找不到盘。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芯片有问题了, 你短路去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芯片有问题了, 你短路去开一下,

有两张,都报一个问题

网友B:
试试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吧

试过了,不行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是不是工具不支持这个颗粒?

网友(2020-10-15):
我也有一个大S颗粒,识别上自动没有可选项

网友C(2021-09-11):
我的是2244L单贴PF574颗粒~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开卡软件,具体为ROM32M模式,开卡软件检测不到。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244L单贴PF574颗粒~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开卡软件,具体为ROM32M模式,开卡软件检测不到。 ...

请问最后有找到能认到的开卡工具吗?

网友:
一眼没注意,55块没了。。

网友:
像是短接点被焊住了,拆焊,重新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