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用MyDiskTestV298校验闪迪256G存储卡,为何出错?

楼主(2019-11-08):
用MyDiskTestV298校验闪迪256G存储卡,快速扩容测试能够通过,读写速度测试也能够正常进行,但在进行“数据完整性校验”时,为何出错?
以为买到的是扩容卡,但换货后测试依然如此。
选用其它检测软件测试,证明此卡非扩容卡。

网友A:
可以用urwtest 跑圈测试,准确性高

网友:
挂着机跑urwtest吧,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urwtest 跑圈测试,准确性高

谢谢!我就是用这个软件测试的,结果正常!

网友(2020-10-27):
我也想要试试

网友:
多少圈合适?

网友(2023-08-28):
用urwtest 跑圈测试,就是时间长点,要是用来侧128G的U盘,甚至于上T的硬盘,那时间可有的等了!

网友(2024-01-07):
有没有新版本的mydisktest啊现在的固态硬盘能不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