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U盘估计没有工具可以量产!在线交流哈

楼主(2019-11-08):
单位采购了一批万~里红加密U盘,防止U盘交叉使用,而且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及授权才能使用。

遗留了几个没有发放,现在也少有人用,想量产几个当普通U盘使用,但使用多种方法全软件,没有效果。

没有损坏外壳,连芯片和主控都没查到。

需要运行CDROM的软件输入密码,另一个移动盘才出现容量,否则看不到任何容量及其他内容。

网友:
这U盘改了PID VID的,工具是根据PID VID来识别主控,典型例子就是慧荣改了PID VID,工具就提示无法检测,深度检测都不行、实际主控型号要拆了看才知道、

网友:
如果好拆的话,拆开看看。

网友:
不一定,最好是拆解后查看主控

楼主:
外壳加了一层铝包裹的,不损坏的情况下拆开估计有点难度,不行只有牺牲一个了

网友A:
要不就用笨方法,每个厂商的量产工具都下载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的试,看哪个认,认了以后再确定是什么型号

网友:
分区软件呢,

楼主:
这个直接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用笨方法,每个厂商的量产工具都下载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的试,看哪个认,认了以后再确定是什么型号 ...

试了很多种,不行!

楼主:
费了二虎之力,在不损坏的情况下拆开了,HX6802 主控芯片,好像没得工具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了二虎之力,在不损坏的情况下拆开了,HX6802 主控芯片,好像没得工具也
...

华芯?还真没见过这款主控。88pin,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感觉和英特尔一样,不外放工具。坏了只能拆芯片换板子量产。

网友:
现在只能这样用了,耐心等待吧,也许以后就有工具从原厂就流出来了,也说不定。

网友(2021-08-11):
您好啊,你那个华芯 HX6802主控 量产搞定没有呢

网友:
不建议楼主再继续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