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LED驱动150ma以下,60V的

楼主(2019-11-08):
淘宝找了下,基本都是200ma以上的,
最好是不要长条形的,不好装,谢谢了

网友A:
学习下自己改吧,现成的很难符合个人需求!
买一两个,邮费都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自己改吧,现成的很难符合个人需求!
买一两个,邮费都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9855892523
前沿家有个符合,自己看看

网友B:
你不知道现在都是宽压自适应的吗  电流可以调  找到那个调流电阻就行

网友:
3楼给你推荐的这个确实满足你的要求,体积又小,适应性挺强的,本身你要求的功率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762922893.72.5cc43e84mF9nNv&id=549855892523
...

谢谢,我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现在都是宽压自适应的吗  电流可以调  找到那个调流电阻就行

可调的我知道,但不是一般有上下限的吗?
这个可以无限调低吗?

网友:
led驱动好多都是自己适应的,电压宽幅没问题

网友:
2元包邮买个高压线性驱动的led, diy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