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大神 这快jmf608的如何短接rom

楼主(2019-11-08):
再求个jm608 dos下的开卡软件

网友:
我估计短接那两个洞洞或两个饼饼都行

网友A:
直接短接闪存数据脚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闪存数据脚就行

短接数据脚不会进ROM模式,这不是U盘主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数据脚不会进ROM模式,这不是U盘主控

谁说的?我的JMF603和JMF612都能短接数据脚进rom模式

网友:
GPIO1 和  3V1试试

网友(2020-02-27):
谁知道这个ce跳线怎么设置吗

网友:
求ce设置说明,谢谢

网友(2020-04-18):
你好,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有问题请教

网友:
这个短接不是洞 就是铜点

网友C(2021-07-03):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我的JMF603和JMF612都能短接数据脚进rom模式

JMF60F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进入ROM模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JMF60F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进入ROM模式的啊?

应该可以的,都是那系列的嘛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闪存数据脚就行

请问闪存数据脚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