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专访杨元庆:只要这个世界还充满创造力 PC就不会被取代

楼主(2019-11-08):
11月7日,联想集团发布截止9月30日的2019/2020财年第二财季财报(7月1日-9月30日),财报显示联想营收和利润均实现增长。其中,营收为135.22亿美元(约94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净利润2.02亿美元(约14.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0%。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联想集团中国区总裁刘军、联想集团数据中心业务集团中国区总裁童夫尧、联想首席市场官乔健等联想高管,在昨日财报电话会后接受了《深网》等媒体专访。

针对联想第二财季财报表现,杨元庆表示第二季度利润改善幅度比较大,三个主营业务都获得了利润的改善,尤其是PC和手机业务尤为明显。除此之外的智能化转型业务也增长显著。

杨元庆看好联想PC业务的前景,“PC其实早些年大家担心会不会完全被手机取代,现在大家已经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因为PC和手机完全是两类的工具,手机可能是消费信息的工具,而PC是一个创造信息的创作性工具。我说的创造不是单指设计,做PPT也是创造,但用手机可能就做不出来。未来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创造力的,PC就不会被取代。”

对于联想目前正在推行的智能化变革,杨元庆解释,联想智能化变革方面的整体布局,用“3S”( Smart IOT,智能物联网设备;Smart Infrastructure,智能基础架构;Smart Vertical,行业智能)的方式来构筑端、边、云、网密切配合的基础架构,在此基础上去实现各行各业的智能。

联想中国区总裁刘军介绍了联想手机业务的情况。刘军在回答《深网》提问时透露,联想手机今年在国内市场端没有做大规模投入,但研发端一直在持续投资。用刘军自己的话说,这样的做法“比较务实”。

对于处于爆发前夕的5G手机市场,刘军称,联想更看好明年第一季度5G进入主流,联想的主要产品的布局,也是在那个时候会出来。刘军还透露,联想未来会把摩托罗拉的5G手机产品在中国首发。

联想上季度将数据中心业务中国区独立,在本次财报中,联想数据中心的中国区业务表现也超出预期,整体营收同比增长19%,非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业务同比增长47%。

联想数据中心业务中国区总裁童夫尧在回答《深网》提问时表示,联想更看重的是非超大规模(Non-HyperScale)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因为代表了联想的核心竞争力。

童夫尧告诉《深网》,未来中国区会向五个方向进行布局:第一,覆盖和赢得更多的客户;第二,我们会扎根中国,利用全球的技术,结合中国客户特色,为国内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第三,将聚焦解决方案的销售;第四,聚焦自身专业服务团队能力的建设,把更多更好的服务推荐给客户。第五,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结合杨元庆等联想集团高管采访中透露的信息来看,联想目前的想法是,在保住PC业务的增长势头的同时,逐步改善移动业务和数据中心业务的运营情况,同时大力加码智能化转型业务。

以下为《深网》整理的采访实录:

问:我们看到第二季度联想仍然保持了比较好的增长态势,能否解释一下这一季度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一块业务?第二个问题,预计PC业务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能否预测一下下半年这一业务板块的表现?

杨元庆:我们第二季度比较好的一点是利润改善幅度比较大,三个主营业务都获得了利润的改善,尤其是PC和手机业务尤为明显。从营业额收入增长的角度看,PC依然是增长的动力,虽然受限于宏观环境和CPU的短缺,但市场需求仍然很高,我们的个人电脑与智能设备依然取得了4.1%的整体营收增长。

除此之外是转型的业务,我们的智能化转型业务增长显著,比如软件和服务业务营收年同比增长达到35%,营业额突破60亿人民币。软件和服务包含的范畴比较多,除了传统的增值服务以外,还有设备即服务,过去是卖设备,现在转成了租赁形式,我们叫DaaS,这个增长迅速。还有我们的尊享服务,以满足用户对于更快速响应的要求。另外还有运营服务等方面的增长都非常快。

在其他的转型服务业务里面,也可以看到更加快速的增长,比如说行业智能整体营业额达去年同期3倍。除了软件和服务以外,智能物联网营收更是增长了428%。像智慧家庭的产品、智慧办公的产品和AR/VR产品的增长都是非常迅速。我们相信这些也是未来增长的领域。

另外在数据中心的业务里面,数据中心分为服务器、存储、网络,在这其中我们的存储业务增长很快。另外是现在还有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这一领域也是高速成长的。

当然数据中心的业务也要特别提一下中国的业务,全球虽然营业额总体有所下降,但是本季度联想数据中心中国业务整体营收同比增长19%,其中非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业务年同比提升近47%,这都是我们亮点的地方。

关于下半年PC业务的前景,我们依然看好。PC其实早些年大家担心会不会完全被手机取代,现在大家已经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因为PC和手机完全是两类的工具,手机可能是消费信息的工具,而PC是一个创造信息的创作性工具。我说的创造不是单指设计,做PPT也是创造,但用手机可能就做不出来。未来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创造力的,PC就不会被取代。我们对于PC的前景非常看好,最近这些季度都是上升的,虽然是单位数的增长,但是都恢复了增长,不像前几年无论是销量还是销售额是在下降。

为什么近期尤其乐观一点呢?就是因为从Windows7向Windows10的转换正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依然全球有1亿多台电脑运行在Windows7和以前的版本上,我们相信这些都会在近期被替换掉,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乐观的地方。

另外是PC也有很多高增长的领域,比如说超薄本、游戏本、工作站,这些都是属于高端又属于增长比较快的领域,这些都会驱动PC业务进一步向前发展。

问:联想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强调智能化转型,联想在智能化转型变革上面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请您谈一谈?此外,这些成就在财报的数字上有哪些体现?

杨元庆:联想的智能化转型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晰,我们的“3S战略”围绕着智能物联网、智能基础架构、行业智能解决方案来发展,这里面又分为针对个人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和针对企业的智能化解决方案。针对智能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围绕着应用场景,比如说智慧家庭、智慧出行、智慧办公,包括智慧娱乐这样的一些场景,我们主要的战略是围绕着终端+应用+服务,就是云服务的方式来提供。

这是为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财报上能够看到非常好的结果,尤其是消费的物联网、消费的智能终端增长非常迅速,包括AR、VR等都是增长最快的领域。

其实“3S”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用“3S”可以来很好地描述或者很好地覆盖对现在主流的几个技术方向的响应。未来技术的发展,我们把它概括为五个字:端、边、云、网、智。

“端”是智能终端或者物联网终端,这个将会产生相当大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智能化的“石油”。现在由两个部门驱动:一个是IDG,另外一个是最近新成立的商用物联网事业部,他们主要是围绕着嵌入式的计算装备,把PC、计算能力嵌入到大家所能够看到、所能够想到的设备上面,比如机床、路灯或者是基站等等。

“边”是边缘计算。边缘计算伴随着5G会越来越普及,大家都知道5G的频率是高频,需要更多的基站,信号进入到楼里面,楼里面需要有更多的微基站或小基站(接收)。这样一来,就把原来的网络一切为二了,这个不但是接入网络的问题,也需要考虑边缘计算。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边缘计算。比如说一个小区、一个工厂、或者说联想的园区,都是会需要边缘计算的。

“云”是云计算。企业过去的机房,现在把它可以做成私有云,当然企业也可以大量去使用公有云的方式。端、边、云就构成了基本的IT基础架构。

“网”是少不了的,但未来也是核心网和接入。我们有两个部门在做跟基础架构相关的业务,一个是数据中心业务部门,他们负责边缘计算、云计算和企业的机房和数据中心。另外,我们最近新成立了云网融合事业部,驱动CT(通信技术)和IT(信息技术)的融合,通过软件定义的技术来使通用的计算设备,实现网络的功能,这个是我们叫做云网融合,或者是大家可以更简单理解为IT和CT融合的技术。我们现在有两个部门去驱动边缘计算、云计算和网络,云网融合几个方向的业务。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进行智能化或推动行业智能道路上的建筑模块。

“智”是智能化,我们要去帮助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去实现智能化。不管在智能设备业务集团(IDG)或数据中心业务集团(DCG)都有解决方案提供,还有一个特别的部门是数据智能业务集团(DIBG),也是一个成立了一年多的事业部,在驱动行业的智能解决方案,他们主要从软件、大数据里面产生智能的角度出发,进而提供行业智能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们在智能化变革方面的整体布局,用“3S”的方式来构筑端、边、云、网密切配合的基础架构,在此基础上去实现各行各业的智能。

我刚才讲的端,端又包括了消费、商用,都放在了一起,除了这方面的成长以外。我们在行业智能解决方案领域里面,目前也是三倍于去年同期的增长。我觉得未来的成长会是非常可期的。

问:请刘军总介绍一下第二季度中国区的整体情况?您年初说过智慧服务已经成为了联想中国新的增长引擎,因此想问一下这个财季的表现。另外,关于联想中国一系列的战略变革目前进展如何?

刘军:中国PC市场整体已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但是联想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还是令人非常满意的,首先我们在两年前提出了“日出东方”战略,这个战略的愿景是联想智慧中国。联想一直看好中国市场,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以及接下来的智能物联网,联想希望能够成为中国智能化变革的引领者和赋能者。为此,联想两年以来持之以恒地推进两项变革:

第一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第二是智能化转型。

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就是通过快速洞察客户需求的变化,把业务进行升级和优化,最大可能性地贴近客户需求。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消费业务(To C)业务模式产生了完全的改变,过去是渠道销售,卖给客户产品,基本上是交易型模式,如果再打交道可能是四年以后了。但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开始直接积累客户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上能直接触达的客户上个月超过了9000万,数字每个月都在增加。我们通过频繁与客户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推出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在贴近客户需求的指导思想之下,联想PC业务在上个季度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大家知道我们是中国市场第一名,40.2%的市场份额创造了同期营业额市场份额的历史新高,市场份额大概是第二名到第五名的总和。尽管面临各种困难,我们还是巩固住了PC市场的地位。不仅如此,联想在细分市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在游戏本、超薄本、高端旗舰移动工作站等等,高增长和高端产品领域都表现的非常出色。

现在“双十一”期间,目前为止我们在京东电脑数码竞速榜的六大榜单,基本上都是第一。11月1日当天5分钟就过了一个亿的销售额,“双十一”第一天破8亿,势头非常强劲。

PC产品方面上个季度Think家族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ThinkBook,它的目标客群跟Think有点不同,Think可以理解为经典商务。但是我们推出的这款ThinkBook是时尚商务,针对更年轻化,要求轻薄和时尚化的用户人群,当然也集成了Think的系统,包括可靠性和商务性的特点。这是一个特别的亮点。这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升级PC业务模式,转型帮助联想继续扩大在中国PC市场的优势。

智能化转型是与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同时发生的,在扩大PC市场优势的同时,联想也在积极建立新的业务增长点,上个季度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即所有非PC业务加起来营业额超过总体的10%。这意味着新的业务已经有一个规模性的成长。其中软件和服务业务,上个季度在中国区表现继续强劲增长,年比年增长超过40%,第二季度收入超过13亿,前半年超过22亿,我们相信之后还有更好的成长。

除此之外,联想在许多行业的头部客户有斩获,包括像零售、能源、智慧城市、智慧农业等等,真正地在为中国各行各业的智能化转型赋能。例如农业智能化项目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帮助著名的延安梁家河苹果的产业合作伙伴,从种植到仓储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现全程数字化、智能化这一套方案的推广价值非常高。此外联想在武汉智慧街区的项目让我们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除了服务以外,我们在智能物联产品和智慧行业解决方案上也有很大的进展,比如说最近刚刚得到的好消息是刚刚拿了麦当劳在全国智慧零售的整体解决方案,应用的就是EC(Edge computing)边缘计算的设备帮助他们做整个全球能源优化的项目,包括麦当劳在中国的4000家店面,未来都将由联想来帮助优化管理和能耗。

另一个例子是南极的长城站,智能化站点的整套方案是由联想完成的,其中也包括核心的项目,像刚才提到的EC(边缘计算)的产品。在智能家居上我们也推出了非常有创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准备了整整两年多,到最后成熟了才推向市场,比如我们的扫地机器人,独门绝技就是集尘,机器人扫完以后自动把脏东西收集到一个袋子里,平均一个月换一次塑料袋,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技术创新。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的两个转型进展非常好。

问:您之前说过中国的IT服务市场将在2020年超过PC市场的规模,请您预测一下中国未来营收的情况?

刘军:这个市场比我上次说的更好,以前说的市场只是IT服务的市场,现在中国又新兴一个市场,还没有一个权威机构给出明确的评估,就是IoT的服务市场。因为智能物联网来了以后完全爆发新的需求,刚才我讲的案例都不是传统的IT服务,就是IoT的服务。这两个市场加在一起比之前大,相信比PC市场大出很多,而且未来五年的中国就是这个市场爆发的时期。

问:请您介绍一下联想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情况和接下来的规划?现在大家都在推5G,联想对5G手机有什么想法?

刘军:手机业务,我们一直视手机是战略性的产品,因为在未来大消费布局里是核心产品的位置,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研发的投入上是投入巨大的。今年的市场端比较务实,并没有做很大的投入。因为今年整个中国的市场非常不好,竞争也非常不一样,除了第一家赚钱,可能下面的都在丢份额和亏钱。所以我们在市场上相对没有做很大的投入,但是在研发端还是一直在持续投资。

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整个目前正是4G到5G转换的过程,我们的5G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了,但是坦率讲现在的5G产品从性能到性价比都还不是特别理想的选择,尤其是对一般客户。我们更看好5G进入主流是在明年第一季度,那个时候是5G会以很快的速度进入主流。我们主要产品的布局,也是在那个时候会出来。

问:现在摩托罗拉5G手机已经在美国有售了,未来会考虑把摩托罗拉的5G手机拿到中国来卖吗?

刘军:这个涉及到很多保密信息。未来肯定是有。

问:请问童总,这次DCG中国业务单独运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DCG中国业务的情况呢?

童夫尧:我来回答大家有关DCG中国的一些业务情况,首先是跟大家介绍一下DCG中国Q2业务的整体增长情况,我们整体营业额增长19%,市场是平均增长3%,我们大幅领先。

第一,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非超大规模(Non-HyperScale)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因为代表了联想的核心竞争力。在政府、教育、金融、能源、制造业等,我们是同比47%的增长。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价值包括了:帮我们获得了更多客户,有更多客户在继续使用和接受联想产品。

第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营业额的组成,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产品是来自于超融合、虚拟化、超算和存储。也就是联想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硬件设备供应商,而是更多地积极参与客户的数字化转型,给他们提供整体方案。

第三,如果换另一个角度看DCG中国业务,就是我们的服务解决方案在营业额中的占比,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披露这个数字,18.9%。我们的营业额中服务加解决方案、存储高端设备、超融合虚拟化,所有跟解决方案有关的高价值产品营业额占比是18.9%。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进步了,但对于我来说还是不满意的,我希望未来在更短的时间内可以翻一倍,真正完成DCG在中国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你刚才讲我们独立运作之后能够带来哪些价值?今天这些业绩并不是因为独立运作之后才有的,其实是联想厚积薄发很多年的成果。我们独立运作是从上个季度开始的,我们是为将来做服务,因此我们会在五个方面进行布局:

第一,覆盖和赢得更多的客户;

第二,我们会扎根中国,利用全球的技术,结合中国客户特色,为国内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第三,将聚焦解决方案的销售;

第四,聚焦自身专业服务团队能力的建设,把更多更好的服务推荐给客户。

第五,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这次业务的独立分拆,其实是我们在这五个方面为未来做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会看到更靓丽的业绩。

问:从年初开始,联想就提了一个品牌计划。从目前来看,我们注意到在社交平台,比如B站、微博,都能看到联想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还上了热搜。联想35年了,也强调再出发,从杨总个人的角度出发,您想联想给年轻人一个什么感觉,联想是什么样的人设?

乔健:我们其实在做市场营销上还是要精准地触达年轻人,如果问我们产品怎么样,你也看到我们在B站、抖音上,最近都做了非常多探索。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非常庞大的社交媒体团队,在各个业务部门中建立了各种社交矩阵,互相学习。说到人设,我们还没有跟元庆沟通,元庆就是技术耿直男,这就是元庆的人设。联想的人设是一个用技术帮助人们的企业,用最好、最新的科技赋予人们工作和生活,用我们的技术带给人们最好的体验

问: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个方向是关于移动业务的。在这一次财报中,移动业务在拉美市场和北美市场的表现非常活跃,而在亚太和欧洲市场,移动业务的表现可能没有那么强劲。我想了解一下,联想在其他市场的策略和预期是怎样的?如何提振(相关)业绩?第二个方向是关于行业智能的,在这次财报中,行业智能的表现也是很好的。其中,智慧教育有比较明显的突破,请问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除了教育之外,行业智能在其他行业的表现如何?

杨元庆:我们的手机业务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专注盈利。我们成功地在四个季度前就将这个目标实现了,并维持了四个季度的盈利,而且每个季度的表现都比上一个季度要好。这说明,联想是说到做到、执行力非常强的公司。而要做到盈利的话,就要把不盈利的市场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所以亚太的新兴市场,全球的新兴市场都不是我们重点发展的领域,因为那里的市场竞争和发达市场是不一样的,那里的市场竞争是“刺刀见红”,基本上是价格战的情况,所以那里不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我们主要聚焦在能够盈利的市场上面,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降低费用。在过去的四个季度里,联想几乎每个季度的费用都年同比减少1亿美元以上。这才保证了业绩的达成,也使得我们在主要市场的盈利能力很好。我们的手机业务在拉美和北美的利润率都接近PC业务的利润率。

当然长久来看,手机业务不能只关注盈利。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注重盈利性增长。盈利性增长,是指在保证盈利的前提下,要更加关注增长。当然,在注重盈利性增长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首选可能盈利的地方,比如欧洲将会是下一个战场,

我们希望以更加有创新性的产品来获取市场,获得盈利性增长。

刘军:我补充一句,智慧教育在中国上半年整个销售额度破了4个亿,第二季度环比增长90%,同比增长6000%。

杨元庆:智慧教育的业务主要是中国市场在驱动。

问:联想最近也多次提到,未来IT的机会在To B业务,请问联想在To B业务方向都有怎样的规划?

杨元庆:关于To B业务的规划,,我们用“3S”战略来覆盖端、边、云、网、智。到我们未来中心的二楼看一下,就会非常清楚了。什么叫端?端包括computer,但是现在更注重的是computing,就是从计算机到计算力的转变,所以在未来,嵌入式的计算和PC、商用IoT都会无处不在。然后,边是边缘计算、边缘服务器。云包括私有云、公有云、企业传统的数据中心。网,这方面我们更看重的是云网融合。智,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在“建筑材料”已经齐备的情况下推行行业智能。

问:针对5G方面,刚才主要介绍了边缘计算和终端。请问除了这两个方面,在5G和人工智能新的赛道上,联想业务现在进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杨元庆:我们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很多布局。关于5G,从专利的角度来说,联想是全球5G的重要专利贡献者,我们现在已经累计申请了600多件核心专利,在全球专利申请中占据一定的比重,我相信可以排进全球前十名。

另外,针对5G终端,我们不仅仅推出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未来也会有更多的IoT设备,5G ready是可以适应5G的商用物联网终端,甚至包括边缘计算、边缘服务器都应该是5G ready的产品。

在基础设施中,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业务单元,即云网融合事业部,这一部门主要是在驱动由软件定义的网络,也就是用软件加上通用的计算设备、存储设备来实现网络,尤其是通过小基站来实现接入,从而实现云网融合。所以说,5G说是联想重要的发力领域。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未来5G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边缘应用、边缘计算,而他们和接入网将来也会产生融合,即边缘计算和最后一公里的接入可能会产生融合,所以,我们也会在这里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AI,我们也有很全面的布局,并且远远不只局限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我们更看重的是数据智能,通过数据智能来赋能各行各业。目前,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语音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服务部门里进行了应用,通过语音识别技术来回答用户向客服提的问题。再比如图像识别,已经被用在智慧零售解决方案中,以及智慧制造的质量管控解决方案中。数据智能的例子就更多了,像我们预测需求,首先是帮助联想自己预测需求,也帮助客户去预测需求。通过机器学习企业过去的流程、决策方式,通过用过去的数据来训练以后,再用机器来进行预测,联想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当然,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里面,每一个行业的各个价值链里面都可以看到数据智能的影子。联想所谈的人工智能,首先不是狭义的人工智能,现在很多人看的是语音、图像,而我们是广义的人工智能。第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实用的,真的是能够帮助企业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快决策流程,实现用户个性化的需求等。

问:各个厂商对数字经济的论断很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数字经济,在您看来数字经济现在在国内的潜力有多大?对新的创投企业来说,您觉得新的投资热点在哪里?

杨元庆:这个问题很宏大。关于数字经济,我觉得应该分为两部分来说。第一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第二部分是智能化,当然智能化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之上的,先有很多的数字,之后有用的数字就变成了数据。在有了很多数据的基础上,就可以从大数据分析出逻辑性,从而实现智能。这样的逻辑对于各行各业都适用,同时,对于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价值链也都适用。其实最好的体现是在制造业,我们通常把制造业分为五个价值链环节,叫做研、供、产、销、服。

研是研发,它的信息、数据都来自互联网,用户对你的产品的每一个赞赏、每一个抱怨,都应该成为对你的产品有价值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对产品进行改进,如何进一步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产生研发的智能。

同样地,对于营销,我们关注每一条产品线更适合于哪类客户,我们要做精准营销、精准广告,而这就是智能!就像头条能够知道你想读什么新闻一样,每个厂家也能够知道产品卖到哪儿去,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智能,这样一来,广告费用也花得更加值得、更加精准。

这就是我理解的数字经济。其实,我更愿意将数字经济分为两个部分,过去很多年实现的是数字化、信息化,现在也则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实现智能化,而智能化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刚才刘军也谈到智能化有无限的潜能。

关于投资热点,你跟着联想的战略走就不会错,比如物联网,软件定义以及行业智能,当然行业智能还包括大数据、先进的算法等。坦率地说,中国在算法的先进程度方面还是跟美国等发达市场有所差距,我们可以借别人的东西用,但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出原创性的东西。

问:联想在这一次的财报上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就,但是在营收增长规模和利润增长的路上是稍微有所收窄的。在您看来,除了整个宏观大环境之外,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比较核心的因素对此造成影响,比如说证券调研会在风险提示上担心我们在PC上有一些依赖,但是PC的回暖并不一定会达到我们的预期,以及移动业务和数据中心业务的亏损,这几个要素会不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会不会持续造成影响?

杨元庆:首先,造成上个季度的增长比前几个季度低的主要因素来自宏观经济环境。

第二,PC的增长比前几个季度慢,这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未来,我对联想的增长抱有信心。除了对个人电脑继续增长并且高于大势持有信心,对于移动业务,我们将在恢复盈利的基础上面更多来考虑盈利性的增长,所以这一方面也会增长。

第三,我们对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抱有更大的期待。现在数据中心业务不但在非云计算的业务领域里面获取了比市场更快的增长,在云计算的领域里面也在增加客户,所以这也是一个增长领域。

第四,是我刚才讲到的转型业务。我们的智能物联网新型终端,无论是消费领域还是商用领域,都会高速增长。我们在软件定义的基础架构方面也会获得比较高速的增长,在行业智能解决方案和服务方面也会获得比较高速的增长。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转型业务与我们的核心业务相比都是“小不点”,但是你要相信它将来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为什么叫转型业务?因为它是要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