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淘宝弄了两个蓝牙音箱,可以立体声那种

楼主(2019-11-08):
这个音箱国内代工生产的,给好多品牌做贴牌生产,罗技/aomais/mokcao,都有同款,仅仅面罩或面罩logo不同,113元入手两只,从价格看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就是觉得便宜能串联吧,到手先拆了看看。直接放图了。
先来一个整体图

用银行卡顺着一圈撬开卡扣,忘记说了,这玩意IPX7防水,两面壳子之间有密封圈,喇叭打了胶水,喇叭是PP盆,电源和AUX是胶盖,面罩与JBL一样的织物。织物不亲水,水淋上去变水珠滚落。泡水后拿出来也不湿透。

两只喇叭抠出来看看,买的时候不了解有两只喇叭,按照我的理解,和之前拆过的各种蓝牙音箱,猜测就是个1.5或者2寸全频,为什么拆呢?因为这音箱放带弦的乐器比较清脆,结果拆开惊喜了,原来清脆是有一点点原因的。顺带说:没什么音质可言,很渣,低音聊胜于无,仅仅是功率相对够大吧,嘈杂的城市快速路边,两只串联50%音量就可以。

细看看这个长冲程2寸全频,线圈都看得到了,PP盆,防水,皮圈略硬于一般的喇叭。可能考虑更多释放低音吧,无奈体质太差,腔体也小,而且。。。算了。。。

正面,中间居然是个子弹头的罩子,吓唬人吧。

换个角度

高音和廉价二分频箱子没什么区别,居然标称4Ω10W,吓到了,10W不烧融了就偷笑吧。

不懂电路什么鬼,没拍微距,空焊了个什么,可能不同logo的公司  有定制吧,哦对了,开机有提示音,其他牌子有语音提示,中国的还有中文提示,不过是烧进去的,不能选择,不是智能音箱,插电脑仅能充电,也没有手机APP。

拆完了,电路板不懂,就这样吧。

网友A:
喇叭不做好密封,效果会变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不做好密封,效果会变差的

密封不担心 两只喇叭都有一个硅胶密封圈,这个音箱是密封是够的,前后壳有一个胶圈  两只喇叭有独立各自胶圈    AUX和3.5输入有单独胶圈   其他没有通气的地方,   没有倒相孔结构  没有低频辐射结构

网友:
看了看一百多的价格,忍住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上来就拆好评,价格贵了,这么小的体积要音质真是强求

网友B:
能私一个购买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私一个购买链接吗?

链接已经给了

网友C:
看这个外观,我还以为是一个超薄大同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外观,我还以为是一个超薄大同轴了

大也用处不大   腔体空间有限    憋不出什么好声音

网友D:
这类蓝牙音箱就听个响,低音喇叭口径小,又是单声道。要买起码要买两个低音喇叭、两个高音喇叭,立体声的那种。

网友E:
謝謝分享 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效果如何呢?

低音没下潜的,高音就清脆一些,听起来高音比JBL C4好很多,低音与BOSE soundmini2就不必比较,毕竟价格摆在这,但是这效果也绝对值国产牌子货200~300左右的蓝牙音箱效果,毕竟可以双声道分离。女声和带弦的听起来不错,适合流行乐吧,肯定不适合电音和DJ,你会感觉刺耳,另外可能平时玩JBL多一些,可能过分的赞美了这一对饼的高音。其实我比较木耳,单纯对比手里的4  5个蓝牙音箱   这一对100多的价格   如果soundmini2给100分    这个拆开的饼我给55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蓝牙音箱就听个响,低音喇叭口径小,又是单声道。要买起码要买两个低音喇叭、两个高音喇叭,立体声的那 ...

如果买一只就是单声道,如果你买两只,首先可以先把两只串联   自动识别为立体声模式,在连接手机  可以实现左右声道分离开的立体声    几乎没什么延迟    如果说放在笔记本电脑两侧   声场定位什么的  还是有的   结像就扯淡了    哈哈哈哈    但是也有那么一点    只是音质确实就是200多块钱的2.0效果   但是无线   就方便桌面干净      本身也不是什么追求音质的     买来玩还防水   挂在自行车上听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