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旧机器换个主板

楼主(2019-11-08):
本人的就机器想换个主板,现在的硬件参数,主板 昂达A55,amdA83820,ddr3 1600MhZ 4g双通道,金士顿120gssd,还有个500g机械盘,还有块显卡。感觉主板有点太鸡肋,发挥不出最佳性能,想换块主板华硕什么的,就换个主板,其他不想换,有什么推荐的,新旧都可以

网友:
用过FM1,大概是2012 2013年时候,那时候主板是微星A75A-G55,做工用料超级好

网友:
咸鱼买块A75自己修

网友A:
A55芯片组不支持SATA3.0,会严重影响固态硬盘速度的发挥,建议更换成A75芯片组的主板。至于品牌啥的,就意义不大了(二线的中高档主板用料做工远远好于所谓一线技嘉华硕的入门坑爹货,价格可能还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5芯片组不支持SATA3.0,会严重影响固态硬盘速度的发挥,建议更换成A75芯片组的主板。至于品牌啥的,就意 ...

请教:大大推荐哪些二线品牌呢

网友:
旧AMD的确弱鸡。建议换旧intel。
或者就换块A75主板,把A55卖了,不过还是没旧intel强,旧的AMD-CPU太弱鸡。

网友B:
这旧电脑,还是扔了吧,保留显卡内存和硬盘,其他扔了。

看我1500元钱配的机器,性能上了几个台阶了,缺点就是功耗大了点,平时用用200W左右,打游戏500W左右,只要你不是24小时开机,这点电费还是吃得消的。
双x5687,1366针平台最强四核八线程的CPU,60G白菜价内存,把操作系统整个放进硬盘里面,速度贼快不说,还节省固态硬盘的磨损。

不过,你只想花百来元换个主板,当我没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5芯片组不支持SATA3.0,会严重影响固态硬盘速度的发挥,建议更换成A75芯片组的主板。至于品牌啥的,就意 ...

我家附近有个收旧机器的。明天刚才问了问有A75主板,把我这个旧的拿去换换

网友:
就想换个主板

网友:
换主板意义不大,还不如换a8 3870  、x4 651或者直接抄3G,另外win7设置为高性能模式也会好一点,当然散热要能顶住

网友:
意义不大,不折腾,性能也提升有限
想升级 9100 b360 舒服

网友:
主板跟性能无关,不超频最能省钱的就是主板了。
我6年前买的299的昂达B75,现在二手还能值100多,无非就是比高级主板少两个风扇接口少两个US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旧电脑,还是扔了吧,保留显卡内存和硬盘,其他扔了。

看我1500元钱配的机器,性能上了几个台阶了,缺点 ...

你这双路才8核心16线程,还不如上锐龙1代1700.价格跟你这差不多

网友:
主板换成 A75 就行了,看网页、编辑文档、看个高清电影完全够用了,没有必要升级其它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双路才8核心16线程,还不如上锐龙1代1700.价格跟你这差不多

这个叫价格差不多?你用日元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价格差不多?你用日元买的吧?

你不看整机价格?你觉得我1000多买不下二手锐龙1700的整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看整机价格?你觉得我1000多买不下二手锐龙1700的整机?

你找个整机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整机我看看。

网友:
你按1080W电源,64G内存再配配看?光DDR4内存,4根二手16G就要1000元了,不要拿16G的配置来比价格,要比价格,配置起码得相近。500W电源,50元就能买个二手的了,1080W的电源,最少也得300元。内存电源差价就要1000元以上了。别的就别算了。

网友:
你按1080W电源,64G内存再配配看?光DDR4内存,4根二手16G就要1200元了,不要拿16G的配置来比价格,要比价格,配置起码得相近。500W电源,50元就能买个二手的了,1080W的电源,最少也得300元。内存电源差价就要1000元以上了。别的就不算了。

我如果只配500W电源,16G内存,1000元都不用。500W电源准系统580就够了,再加双CPU,160元,16G内存120元,显卡400元,1260元就搞定了。如果按1999配置,不加内存,再加块580显卡交火,都用不着1999,三块显卡交火,也才2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