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卡萨帝8586二合一焊台拆机展示,低价电焊台是否值得买?

楼主(2019-11-08):
作为一个爱折腾的大叔,早就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热风枪.
不过平时利用率太低一直没舍得下手.
前几天手里有个设备出了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26&page=1#pid2347422
于是找到买热风枪的理由.

买前先研究了各个型号,发现小小热风枪的领域鱼龙混杂水深火热.
选来选去本打算买个快客,安泰信等大牌子二手机器,不过咸鱼上二手机成色太差,好一点的跟新的也差不多少钱.
也看过别人大牌产品的拆机贴,内部做工也就那么回事. 而且还都是古老的插件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47&page=1#pid2339991
无意中看到一个小牌子的拆机视频发现内部做工可以,所演示的温度测试也很准确,主要是价格便宜.
于是决定当一回白鼠实验一下,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拆机展示.

正文开始...........................
拆箱时没拍照,跳过拆箱步骤.

型号: 卡萨帝8586二合一焊台
价格: 1*8元

外观部分:
主机分量很重,各个配件质量可以,线材貌似也是防烫硅胶线,柔性比较好.
除了面板其余都是铁皮,厚度也很厚.没有偷工减料的痕迹.
烙铁和风枪都采用航空插座,方便收纳.
风枪套筒带螺丝锁定,不如旋转锁定的方便,不过直接插上去很紧,根本不用上螺丝.
风枪座带睡眠功能,放上去风枪开始休眠.

值得一提的是风枪坐的固定铁片也喷了烤漆,这细节打动了我.
很多5,6百的型号这个贴片是裸奔状态.

主板采用贴片式设计, 内部线不多的缘故吧,显得很整齐.

不过跟网站上展示的板子不太一样.
这是网站上展示的主板.

硕大的变压器,整机的分量足应该归功于它.
比快客的变压器大好多.

实际使用体验

烙铁部分:
烙铁头属于比较小的那种,沾锡情况很好.比我现在用的黄花老铁好.
适合焊小的焊点,一点就融. 大的焊点比较费劲.
总体性能符合这个烙铁的定位,主要是修手机用的.

风枪部分:
都说旋风风枪风力弱,这个感觉一点都不弱.
还要调到中档才感觉比较合适的风力.
温度最高可调到500度,是否精准无法测量, 爱奇艺有个卖机视频,演示的时候温度倒挺准, 姑且就相信他吧.
调到300度拆件倒是没啥问题.

PS: 手里有个LG G3 的手机CPU虚焊,打算吹吹能修好.
结果350度吹了1分多种,给吹爆了, 看来教程里说吹CPU能超过300度是有道理的.

不足:
其实试用一下午后感觉对这个产品很满意.
非要说个缺点就是产品包装没有厂家信息.
一样的产品还有另个贴牌商标.
感觉这个产品是在由只会做产品不会营销的技术人员在卖,营销手段高明点应该能卖到300价位.

总结:
这款风枪不管做工质量,用料,性能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性能对于一般diy用户完全够用.
我在想五六百的旋风试风枪也不过如此.
烙铁性能虽然弱了点,但是焊小物件还是很给力的,特别是沾锡性能已超过大多数廉价烙铁,拆大焊点需要配合更大功率的烙铁.
风枪呢因为以前没用过风枪所以没啥发言权.
不过温度风度都有了,拆件焊件都能做,对我来说够用了.

最后来一张古老DM500S的拆件图.
压床底很久了,今天拿它来拆件练练手.

网友A:
我还是觉得850D风泵的比这个涡轮要好的多!风泵控风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850D风泵的比这个涡轮要好的多!风泵控风精准

风泵还有很多种风嘴搭配,吹各种ic,bga得心应手。旋风的只有三种小口径圆形风嘴,远远不够用。

网友:
谢谢分享,价格不贵,还是二合一,两个功能单独买二手的也差不多这个价了,用得上就是好的。

网友:
这个要是300估计就难卖了,变压器铝线的不?一起的不喜欢,自己做的两套独立的系统还差不多这也就这个200以内的价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一般用用感觉也够用,可能我要求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一般用用感觉也够用,可能我要求不高吧

有没有拆开看过主板?
是跟我的一样的主板还是官方图片的主板?

我的一样的主板的话看看这个零件是不是也是焊错位的?看着像是故意错位焊接的,不确定.

网友:
金卡思双数显双数控也才1XX的价,不过内部变压器看起来没这个大,936明显力道不足,其它方面挺好的

网友C(2022-05-05):
老哥,这个怎么样?咸鱼看到和这个差不多的了,就是没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个怎么样?咸鱼看到和这个差不多的了,就是没牌子

我也买了个8586的,前面板图片跟你这个一样,但是内里跟LZ的明显不同。方案不一样,没有硕大的绕线变压器,整机轻飘飘的。用是能用,就是感觉温度不太准。。。

网友:
变压器还得看是不是纯铜

网友:
这不是冰箱牌子吗

网友:
参考参考,最近在看热风枪

网友(2023-07-20):
这多少钱买的,现在很多便宜的都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2024-07-25):
重温经典,性价比很高,满足一般需求。

网友:
今天我的yg8586炸保险了,有个电容好像也干穿了,来找资料维修,发现这个布局倒是很像

网友(2025-05-05):
准备入手的。他关于网上资料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