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充电宝移动电源PLM02ZM拆解测试

楼主(2019-11-08):
       在本坛入手了黑白两个二手小米充电宝移动电源PLM02ZM,拆解测试一番。一.黑白两个小米PLM02ZM互充测试:
标签

黑充白

白充黑,看U表显示双向QC2.0正常

继续黑充白----黑的满电状态,白的亏电状态

一个半小时的情况

历经四个小时,白的四灯常亮显示充满---充入电量为31.579Wh。此后充电电流一直维持在34mA左右。

黑的一灯亮----还可以继续充手机放电,直至亏电保护

然后开始用白的充黑的

经过三个半小时白的亏电保护,黑的二灯亮起---充入的电量为31.178Wh

然后换小米QC3.0充电器继续充黑的

遗憾充电中途U表定屏了

拔插U表在三个小时后黑的四灯常亮显示充满电量为47.711Wh。此后充电电流一直维持在42mA左右。
  -------------------------------------------------------------------------分割线-------------------------------------------------------------------------
补充:第三次以固定5V输出的放电情况
白的历经11小时左右,以0.6A--0.7A电流放电,输出电量33Wh左右。锂电芯电压最后降到3.08V.

黑的历经6小时左右,以1A左右电流放电,输出电量34Wh左右。可见黑充电宝的电芯相对比较好!

楼主:
二.白色小米PLM02ZM拆解测试:

这个边角磕碰还是比较重的

4.4V  38.5Wh锂电池

温度传感器

两个专业芯片

电路板背面除了电感和8205MOS外无他

亏电保护电压实测3.45V

开始第二轮充电测试

充电电流是变化的

历经近五个小时充电四灯亮起,锂电池端电压4.401V

显示充满电量为46.137Wh。此后充电电流一直维持在33.4mA左右,锂电池端电压逐渐降至4.35V左右。

网友:
壇子裏入的吧

网友A:
互充,亏老哥你想的出来。。。。U表被气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充,亏老哥你想的出来。。。。U表被气死机了

只因正好是两个充电宝,本着节约用电节能环保理念

网友:
发给我了一个黑色的。

网友:
同入手了一个,纠结要不要再入一个。

网友:
虽然楼主的表头可能内置,SEPIC三次电源自动升降压,USB可恒流恒压调电源表头等,但是软包电池容易充气变鼓,我的5千和2万二代都遇到过。

网友:
这个充电宝性价比高,上次只有机芯撸,D外壳搞了好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白色小米PLM02ZM拆解测试:

小米充电宝做工不错

网友:
成色差了一点

网友:
都玩定制芯片了?

网友:
3.85V的高压电池,我的01ZM也用的这个电池,感觉很容易鼓包,而且比3.7V的标压电池贵好多,后期使用成本高啊。
我的01ZM也是坛子里买的,可能是平时用的太狠,才一年多就鼓包了,马云家买了块同型号的电池自己换的,电池比买时的充电宝整机还贵。。。
个人感觉03ZM会好点,用的标压电池,将来自己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
手头有两个白的,都略微有点鼓包了。不过还是能用的,其中一个灯很亮,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这玩意有BQ25895+TPS61088版本的,和高配一样的方案,我拿到一个,能12V输入充电

网友(2022-06-03):
引用 网友B:
小米充电宝做工不错

做工不错....你不知道的地方偷工减料。电池鼓包了,正在想怎么把它拿出来,鼓包了夹紧了拿不出来那!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