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鑫创SSS6695/SSS6698 量产工具3.287版(适合0xBA 0xBB 0xBC 0xBD 0xBE 0xBF系列)

楼主(2019-11-08):
鑫创3S系列,拆壳显示主控:TC58NC6625G6F有跟图中类似的朋友,

可以先不拆量产试一下,如量产不了的,拆壳短接后,即可完美量产,个人这边是这样,仅供参考

鑫创SSS6695/SSS6698量产工具U3S MP V3.287版

网友A:
主控芯片和你说的一样,但工具还是无法识别呀,另外密码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和你说的一样,但工具还是无法识别呀,另外密码是什么呢

没有密码,选中需要的,按回车键即可

网友: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2.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5
设备序列号: 60A44C413CA0FFB1097624B8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2.0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2.0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SSS(鑫创)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 0xBD
闪存识别码: 983AA8927650 - Toshiba(东芝) TC58TEG7TDKTA00 - 1CE/单通道 [TLC-8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ss.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NVG7T2JTA00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TC58TVG7T2JTA00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TC58TEG7TDKTA00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通道 1]
983AA8927650--------
----------------
----------------
----------------

网友:
拆开壳子是6695  也下载了老哥说的工具 就是识别不到 很难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密码,选中需要的,按回车键即可

老哥 方便的话   回复一下。。。

网友(2019-12-25):
有一款  0 容量 的试试

网友:
不能格式化

网友:
0XBD无法兼容

网友:
楼主您好,我的upan就是和你一样的型号,可是就是和你的图片一样,start是灰色点不了,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这个工具好像没法用到 金士顿DT106上

网友(2020-02-27):
好像固件不全

网友:
我的也是6695,用这个量产不了,有办法的分享出来

网友:
软件打开就未响应

网友:
跟楼主图片一样,识别不出,也没办法进行下去。

网友:
短接能明确说一下是哪个脚吗?

网友:
有一个这样的8G 盘   想量产成CDROM   可以吗?

网友:
骗子,大骗子,可恶可恶

网友:
昨天写盘 玩挂掉的, 可惜  没办法点start  没法量产啊, 插U盘  有反应, 没法格式化, 0容量,低格过一次 没用 , ,还有一个错误提示  ,LZ 怎么能解决啊,,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B:
老哥 方便的话   回复一下。。。

密码552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