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怎么没输出。美女家榨汁机不好用。

楼主(2019-11-08):
山上的。美女说家里一年没用,不开机了,以为电池锁了,一看充电电流有,电池也正常4.4v。长按开关。红灯亮几秒黑了。上面m+-都没输出。

楼主:
电池可以充电,电机应该没坏吧

网友A:
B-M-碰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这个需要动力电池,普通电池打嗝
然后,这个空转震动强烈
最后,这个美女有男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碰一下就知道;了

高手一碰就转了,松开就不转了

网友B:
美女榨汁机榨不出来汁,是马力不足还是定力太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女榨汁机榨不出来汁,是马力不足还是定力太足?

怀疑你开车

网友B:
可是你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你没有证据

们也没有

网友:
你发个可以做证据的图呗

网友C:
我怎么看标题,少看一个(家)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标题,少看一个(家)字

就数你眼睛尖,知道什么修吗

网友:
这么垃圾的板不用了,直接接到电池上

网友D:
有没有说明书?有的话看一下这玩意是怎么工作的,看外壳提示应该是长按开机工作,估计工作几十秒后会自动停机。长按红灯亮应该是工作了,但亮几秒又熄灭,电机不转的话可能那个nce30h15k mos管坏了,顺便测测G脚的R24阻值是否正常,还有跟单片机连接的引脚有没有输出。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比较关注美女有男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说明书?有的话看一下这玩意是怎么工作的,看外壳提示应该是长按开机工作,估计工作几十秒后会自动停 ...

R24阻值,长按开机工作。nce30h15k mos管貌似也是好的。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是电池两节串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一碰就转了,松开就不转了

在那焊个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焊个开关,就行了

那个也不好自动了,还比较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