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锂电打碎机 故障,拆开看看 。

楼主(2019-11-08):
『 元作 』锂电工具故障,拆开看看 。

拆开看看

用博世玩下

里面一节动力锂电池

电池报废 。

控制板可以玩下

这个刀片不好拆 。

上电磨干他 。

切割断刀片 ,搞定。

拆完,看明白了,拆到一枚动力电机,哈哈。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也曾心动想买个的,忍住了,没下手。

网友:
这个劲头不大吧~

网友:
打碎机够小巧。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就是个玩具,用一阵电池肯定报废,都是过放的,直接改成插电式还是能用的

网友A:
这和那个美女榨汁机不一样?

网友:
玩玩而以,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那个美女榨汁机不一样?

我感觉是差不多的

网友:
好暴力哈哈直接干废刀片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象个玩具。。。。。

网友:
这玩意动力太小了吧

网友:
改成外接电源啊,就这么切掉刀片可惜了

网友:
这货才一个电池,能打什么?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