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视频接收器

楼主(2019-11-08):
双绞线转bnc设计 感觉是复用器 不过只有一个也不知道怎么用了
背面标签 感觉很规范

拨码器介绍 不同拨码 不同传输距离

bnc侧样子 写明是输出端

电源与双绞线侧的样子 旁边就是编码器 写明是输入端

拆解开始  金属外壳很厚实

拆下外壳后的样子

拆出来的主板

主板局部特写

最后开下底壳也是很厚实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其实和无源同轴转双绞线的转换器功能一样,你这个做功挺不错,以前拆过一个,也是有源的,做工比你这个差远了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铁壳的,监控传输

网友:
壳子倒是可以利用

楼主:
监控肯定没跑 朋友这个图应该是有源双绞线传输  我发的那是双bnc的 不知道是怎么玩的

网友:
这种玩不转,俺一般拆件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是什么东东?视频分配器??只有输入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是什么东东?视频分配器??只有输入和输出??

具体是啥我也没搞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是两个一套  这只是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啥我也没搞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是两个一套  这只是一部分

UTP101AR是一款单路双绞线视频有源接收器,该设备要与UTP101AT或者与UTP102P配对使用。
当与UTP101AT配对使用时,传输距离达1200米,当与UTP102P配对使用时,传输距离达600米线缆质量好时可达900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P101AR是一款单路双绞线视频有源接收器,该设备要与UTP101AT或者与UTP102P配对使用。
当与UTP101AT配对 ...

行家来了 不过不太明白 两个bnc接口是什么意思 难道有一个是备用的吗

网友(2020-07-14):
这种没玩过啊,感觉做工很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