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七彩虹720g开卡后变成640g,怎么恢复

楼主(2019-11-08):
七彩虹的sl500 720g固态,SM2258xt主控,闪存是29f04t2awcmg2,只有一片,原来是720g的,自己用工具开卡,变成了640g,知道的老哥可以指导一下,要怎么设置才能开回来720g吗。试了r0626c跟r0917b两个版本都只能开640g

网友:
设定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指定720G的容量开试试

网友A:
楼上正解,不过别这么做,最好开512G的MLC用,这颗粒正片多,但是都是服务器淘汰下来的,别看年份新,但是被大规模写入了。。。所以估计问题块比较多软件就只能开出640G了。。。。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工具,我也是同一主控同一颗粒,但下载的工具都无法识别,求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工具,我也是同一主控同一颗粒,但下载的工具都无法识别,求分享谢谢 ...

就用2258xt的工具就行,找最新的

楼主:
还是开成640g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不过别这么做,最好开512G的MLC用,这颗粒正片多,但是都是服务器淘汰下来的,别看年份新,但是 ...

嗯,用软件开只能开出640g,实际容量开,指定容量没试过,不知道应该填多少扇区,算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用软件开只能开出640g,实际容量开,指定容量没试过,不知道应该填多少扇区,算了。哈 ...

容量(GB)后面加9个0,再除以512,得出来的就扇区数了。
720GB手动填:1406250000

网友:
可能是坏块太多了,不能顺利开从来吧

网友:
你看,颗粒上的字体间隔不一样,数字4用了两种字体呀~

网友(2020-08-23):
兄弟可以把工具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