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的1321芯手柄版来发,薅羊毛的可以试试,我的本月已经薅完了

楼主(2019-11-08):
35楼坛支指出走线太细了,重新看了下确实有问题,又重新走了线,还有坛友说MOS管会发热,这个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也不方便验证,文件已经更新了,原来下载的不能用,抱歉了,在此感谢指出问题的坛友@xinzyd
主楼文件和1楼网盘已经更新
前两天在群里聊天,看到有人画了个手柄版的936,刚好我也有a1321的芯,就想也画一个玩玩,但没有手柄内那个板子的尺寸,那一顿找,最后还是在论坛找到了,就是这个了。原贴子在这里:求画个PCB文件的图纸!936手柄线路板!

找到这个就好办了,打开CAD画好边框,然后用立创EDA画了原理图

再就是画PCB,元件用的贴片,电阻电容用的0805,方便手工焊接

上个效果图大家看看

这是反面,大电流的地方加粗了走线的

最后说明一下,我是菜鸟,能不能用不保证,但电路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屌大的上,也欢迎大家来指出不足的地方,文件直接上传到PCB厂家就好了

最后大家能否给打赏点M币

楼主:
如果没有M币下载的,我看能不能上个网盘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uBFOHahoLo3rn1L1TLnoA
提取码:qb3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可以一试,这羊毛不撸也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试,这羊毛不撸也浪费了。

看来用936的人不多啊,大家都玩T12吗?

网友:
没尺寸怎么打样

楼主:
文件直接上传就可以了,你要什么尺寸?手柄?就是普通的936手柄。某宝多得很

网友:
我做了一个a1322发热芯的直流供电焊台,a1321没用过。你这个尺寸很小,合适

网友B:
谢谢分享,木分了,帮顶先。
有个问题哈,nmos还是pmos呢,觉得n的话应该在发热丝下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用936的人不多啊,大家都玩T12吗?

关键现在t12也没什么性价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木分了,帮顶先。
有个问题哈,nmos还是pmos呢,觉得n的话应该在发热丝下面呀 ...

他这个是nmos,我做的发热丝在mos管和电源之间,LED灯和发热丝并联。他这种串联的应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木分了,帮顶先。
有个问题哈,nmos还是pmos呢,觉得n的话应该在发热丝下面呀 ...

是NMOS,这样做主要想手柄少用一条线,1321发热丝电阻很小,mos管放上面应该不影响使用效果,专门也去参考过别人的电路,发现有这样用的,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手上没有合适的元件,没法搭电路验证,如果大佬有兴趣,麻烦搭个电路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nmos,我做的发热丝在mos管和电源之间,LED灯和发热丝并联。他这种串联的应该也能用 ...

LED和发热丝是并联的,你仔细看看,串联肯定不能用,LED的电流不能让发热丝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M币下载的,我看能不能上个网盘地址

百度网盘来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VeuTE7Ib7TA13 ...

楼主能帮画多个支架的版本吗,像图片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帮画多个支架的版本吗,像图片这样

这是T12的吗?好像薅羊毛你这种形状不适合拼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T12的吗?好像薅羊毛你这种形状不适合拼板

画你上转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你上转的哪个

你是说拼板?这种形状拼板了你不好弄开,如果不薅羊毛到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T12的吗?好像薅羊毛你这种形状不适合拼板

晚点画给你,你要拼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点画给你,你要拼几个

5个,谢谢

楼主:
你看这样行吗?

文件没弄好,抱歉了
如果还需要,我重新给你拼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这样行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