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继续折腾那颗BGA316的黑片,ID:EC3AD5F3A8C6。有惊喜!

楼主(2019-11-08):
续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90942&extra=

坏固态拆的BGA316的黑片,上次没折腾出来,想继续折腾来着,烙铁坏了。焊台到烙铁手柄的线,内部有断线,然后把烙铁手柄拆了。

线芯内部的铜丝整整齐齐地断了,不知道咋回事儿,质量堪忧。
手里也没有其它的烙铁,也没法接线了,干脆再买个手柄吧,修好了留一个备用。

然后又重新买了个手柄,顺带捎了一瓶锡膏稀释剂,把自己用了一年多的,干巴巴的锡膏稀释一下接着用。

稀释剂还挺好用的,滴几滴,搅一搅,锡膏又好用了

闲话不说了,继续折腾上次的颗粒。
首先感谢@13815080809  帮我查到了这个颗粒的详细参数

这个是16nm MLC的颗粒,每ce2die的。

那这个颗粒每单die的型号是啥呢?

是这个:K9GCGD8U0D,从flashmaster里,可以查到这个颗粒有2个ID,其中单die颗粒对应ID:ECDE94F3A4C6,双die颗粒对应ID:EC3AD5F3A8C6,那我这个颗粒就是后者了。

单die ID ECDE94F3A4C6在IS903的flashdb里是有的,那我在这个ID的基础上,稍作修改,是不是就可以开出来了呢?

颗粒的身份查明了,开始作案吧。
先焊颗粒,过程略……
…………
…………

焊好了,还是加转接贴做成“奥利奥夹芯饼干”

准备上机量产

chipgenius识别正常,焊接没毛病。

量产软件找不到匹配的flash,当然是因为没参数了。

下面添加参数。
先找到单die ID的参数:ECDE94F3A4C6

复制一份后修改

改ID就不说了,最重要的是红框里,Die=1改成Die=2。

然后添加索引

修改完成后,重新量产。

我擦嘞,还是提示不支持,不管了,直接点开始。

毫无意外,量产失败。
但前面的扫描稳定块表,擦除都正常,所以猜测参数应该没问题。loadfw失败,是不是固件不匹配呢?1.26不行,换1.23试试。

1.23的软件包,重新添加参数。

1.23版本识别到的ID是重复的这种,和1.26版本识别到的不太一样,那就按照这个重复的ID添加参数。

添加索引略。

更改完成后,开始量产。

呣哈哈,量产成功,耶!

重新插拔出能出盘,那就测个速吧。

哇卡卡,速度爆炸啊,666

跑圈

跑圈校验倒是通过了,但跑圈过程中有点问题。
写入完全正常,全盘230M不掉速,但读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前10G,读一会后(2G左右),速度就没了(但没掉盘),过一会儿,又继续读,重复了4,5次,到10G以后,读速度就稳定在270左右了。由于前10G速度不稳,拉低了全盘的读速度。不知道是不是前10G有坏块或不稳定块,一会儿再打开扫描开一遍试试。

折腾完毕,有同ID颗粒的可以这么折腾了。
完结,撒花!

网友:
903HOLD不住这货的,跟PHGY8S7D一样的晶圆 在903上容易掉盘

网友:
这个经验很棒

网友A:
上的3268,速度只有r120w78,但是还算稳定!

网友:
URwtest生成的测试文件是 根据容量 有的是生成1G 容量大的话生成2G的测试文件  生成和校验切换文件时候是会出现突然掉速情况

网友:
903的速度能达到这么快,厉害了

网友B:
老哥,请教一下,改参数是在什么名的文件里面呢?添加索引又是在什么名的文件里面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一下,改参数是在什么名的文件里面呢?添加索引又是在什么名的文件里面呢, ...

参数改这个:903_FlashDatabase_V4.09.00.25.ini
索引改这个:PNIndex_903_V4.09.00.25.ini

网友C:
tlc可以这样加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c可以这样加参数吗?

903不支持TLC。917的参数,也可以照这个方法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改这个:903_FlashDatabase_V4.09.00.25.ini
索引改这个:PNIndex_903_V4.09.00.25.ini

谢谢老哥

网友:
技术到位,牛人一个,,完毕

网友(2020-04-29):
同型号黑片,SM2246主控,找不到合适的Flash,如何修改

网友:
同款稀释剂,哈哈,我锡膏17年买的也干了,这个稀释剂还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改这个:903_FlashDatabase_V4.09.00.25.ini
索引改这个:PNIndex_903_V4.09.00.25.ini

按您这样改了,可以开出来,可以写入但不能读取,测速写入结束后,读取立即错误。老大的修改文件能否给我,我是哪里错了么?

网友(2020-06-06):
这货就是K9UKGB8S7D。我有这个闪存的规格书。

网友(2020-08-08):
引用 网友A:
上的3268,速度只有r120w78,但是还算稳定!

工具能传一下吗   万分感谢了    3268    314785640@qq.com

楼主:
这个颗粒不建议上903,如3楼所说,掉固件频繁,老老实实贴慧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