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以前买的金科德时控插座

楼主(2019-11-08):
拆一个以前买的金科德时控插座

以前拆的时候屏幕不小心弄到地上摔了,当时就黑了一点,没管它,然后逐渐的黑的变大了,而且字也不清楚了

屏幕,坏了,这也没有买配件的啊,其他地方都没坏,就屏幕不好用了,太可惜了。

上面外壳

里边的斑马条,一条使用,另一条垫着屏幕。

反面外壳

插座部分,上下是紧挨着的。

电路板反面,继电器,安规电容,1.2v电池和晶振等

电路板正面,不想最近论坛里那种有跳线位可以加功能的一样,这个啥功能也加不了。。。。。。哎,屏幕怎么搞一下呢,问了原来买的店铺,人家不卖配件。。。。。。END

网友A:
看看那个黄色电容容量是不是不够了,供电出问题

网友B:
屏幕坏了就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黄色电容容量是不是不够了,供电出问题

不是,我拆开时把屏幕放桌子上,不小心憎到地上了,摔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坏了就没啥用了

屏幕的字在最斜着的状态下勉强还能看得出来,现在就拿来当开关用了,嗯模式键,开关电器。

网友C:
液晶屏漏液了,这种屏幕是定制的,量一下尺寸,上淘宝搜配件吧,可能加上邮费比定时器还贵。鸡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漏液了,这种屏幕是定制的,量一下尺寸,上淘宝搜配件吧,可能加上邮费比定时器还贵。鸡肋啊 ...

对,这玩意当时买就是14块,单独买屏幕的话加上运费就能买新的了,而且也没搜索到对应的配件,没卖的。

网友D:
一样的定时器,电容特别垃圾。用不了一年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漏液了,这种屏幕是定制的,量一下尺寸,上淘宝搜配件吧,可能加上邮费比定时器还贵。鸡肋啊 ...

不值,拆机件又没得买,就算拆机可能都不值运费。

一般屏坏万用表还有个顺手和精度问题,可能那都小十块钱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定时器,电容特别垃圾。用不了一年就坏

安规电容2快多包邮的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规电容2快多包邮的多得是

电容很好修啊,我这烂的是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