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0年前组的飞雕牌排插(其实只能算延长线)

楼主(2019-11-08):
大概10年前组的,当时家里买了个冰箱,电线够不到插座,组了这么个东西,

电线线质量超好的,以前公司出口的产品拿了一条来用
美規插頭,国内用要掰掉地线脚

14AWG的电线  截面积为2.075mm²  比市场上任何排插线都要粗

飞雕牌插座

背面涂了玻璃胶,已经发黄

拆开 里面好脏

铜片不算厚  露个铜丝

end

网友:
插座太薄,电线凑合。

网友A:
这飞雕也一般般啊

网友:
小功率用用可以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排插,别浪费了这线

网友B:
美标插头插座大爱啊,美标的插头在美标插座上插的手感非常好、拔掉时候比较费力,线材看线径很粗啊。

网友:
够粗够暴力

网友:
飞雕牌的插座,质量一直很稳定,十年始终如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雕也一般般啊

按铜片截面积算不会比再想的一体铜小,这从头到尾都是双层的,现在的插座都是单片连接,夹持那变成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标插头插座大爱啊,美标的插头在美标插座上插的手感非常好、拔掉时候比较费力,线材看线径很粗啊。 ...

2平方 不缩水的线

网友C:
家里墙上的插座、开关全是19年前装的飞雕,除了柜机用的插座烧变形了外一个没坏

网友:
这线一般是设备上用的

网友D:
这电线真好,里面的铜好像是紫铜吧

网友:
明装插座,现在没这种规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墙上的插座、开关全是19年前装的飞雕,除了柜机用的插座烧变形了外一个没坏 ...

当年名气很大,现在被其它几家盖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线真好,里面的铜好像是紫铜吧

电线都得是紫铜,这铜线原材料应该是南京华新的,当时厂里是用板车拉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线都得是紫铜,这铜线原材料应该是南京华新的,当时厂里是用板车拉铜的 ...

现在很多的电线已经不是紫铜,一部分都是用黄铜的

网友:
当年也是名牌,这个估计是早期的产品,现在没有把品牌做大,随大流后已经不算什么好牌子了,可惜,走了国产品牌倒下的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的电线已经不是紫铜,一部分都是用黄铜的

黄铜的线电阻率达不到国标,只有不正规的那种厂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