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口pdu拆开更换出线方向,教育行业招标的东西,是这样的啦。。。

楼主(2019-11-08):
学校旧讲台拆的,讲台柜品牌是 高的(gddc)。。。。

pdu

线长度刚刚好

不过插孔反过来了

反过来也不行,不够长

拆开

打开

简单的厚铁壳

本来应该是插接件

t12准备

换个方向出线

装回

合适。

网友:
这种PDU其实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这pdu没有我那个12位突破的好。我那个也是更换方向,并加单开双掷开关

网友:
感觉里面线好细。。。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个山寨货

网友:
插口多跳线看着又不怎么好,从中间接不是更好些。

网友:
杂牌子的吧

网友:
能用就行 不上高功率没问题的。上高功率的话 当我没说

网友:
这样的做工还敢称PDU,真想害死人啊

网友:
质量太渣了,我强迫症发作的时候会把线全部换掉,结果换完了照样吃灰

网友:
垃圾机柜配的全是这种pdu,零售价才30你就知道品质了,我装机遇到全扔。

网友:
不晓得这学校的老大吃了多少钱,应该查一下,其实都不敢查的,越查越有问题。

网友:
这种很垃圾。这种横向PDU就没有好的。横向配万用的就更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