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英菲克K1儿童相机拆解,怎么说呢,凑合用吧

楼主(2019-11-08):
好像是38到手的玩具,号称儿童数码相机,效果怎么样,先拆开看看

拍摄样张

怎么说呢......分辨率是1920*1440的
凑合用吧。。。。。

网友:
这。。。。焦距有问题吧

网友:
数码之家交易区有推荐,领完优惠券后19.9元

网友A:
感觉是山寨行车记录仪方案

网友:
哪里有链接,我也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山寨行车记录仪方案

类似凌阳SPCA1521方案,镜头第一片没镀膜的透镜装饰,后面锥形镜头。镜头初螺纹胶后,可以拧松改成显微镜。

网友:
还不如用淘汰的手机

网友:
不管怎么调整,视频和照片只有VGA的拍摄效果,厂家退了3块钱息事宁人

网友:
和宣传唯一相符的就是ips广视角屏幕

网友:
看到有些幼儿培训机构有定制这个东西了,原来内里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网友:
我家的卡片机给孩子玩了,

网友:
真还不如一把的手机

网友:
谢谢分享,也许旧手机安装个简易相机APP更清晰哈

网友:
我给儿子买了个50d:lol:

网友(2023-11-04):
有大哥方便告诉我这种芯片怎么查手册呀? 我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还可以打印芯片是 2019G-91 CEAH493 怎么也找不到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我家直接把以前的卡片机给孩子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