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倍量标准充电器Doublepow DP-B01

楼主(2019-11-08):
买电池带的,4.9两节垃圾电池带一个充电器。蓝色的倍量电池,7号,标着400mah,按照倍量=虚标一倍的量计算,实际200mah,电池就不放图了。

可以说很奇葩,充电器写着充500到3400mah的,电池却是400mah的。那我充还是不充?功率5W也很奇怪,1.2V,0.15A,两节都放上才0.3A(为什么是0.3不是0.28往后看就知道了),输出0.36W。剩下那4.64W全用来发热了?

那就看看充电器,这个首先看上去还不错,挺重的,不过只有头上比较重,后面还是比较轻的。不知道这个透明罩子是什么意思,怕电池炸了崩到人吗?
电池负极是一个弹簧片,既能兼容7号又能兼容5号,还是不错的设计。

反面标着参数,看看就行,输出我测了空载肯定不是1.2V。再者说了,电阻限压恒流也不可能是1.2v。1.2V充镍氢也充不满。另外注意一下,这铭牌上电流标的跟盒子上电流标的不一样。盒子上AAA是130mA,这里又变成150mA了。

打开看看,一个变压器,一个板子。焊点对应的应该是二极管跟电阻了。一个二极管整流,一个电阻限流,美其名曰脉冲充电,延长电池寿命什么的。
反正看上去这充电器也不安全。也没3C认证的标志,不知道是不用认证还是没脸认证。

这板子就这样吧。

反过来看看,我猜的没错,就是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东西也就这样了。果断扔了用我的CS2A。其实想想不该扔,变压器能用一下。就算不拆的话,这个充电器放在办公室应急也不是不行。反正也炸不了。
别问我为啥花钱买垃圾,问就是我想看看垃圾有多垃圾。

网友:
镍镉电池特别耐充,留着应急用

网友:
这不是和N年前玩四驱车的时候一样设计的充电器嘛,说不定质量还没当年的好

网友A:
居然是变压器的。现在垃圾厂用开关电源的居多。。。没拆开看变压器是铝包还是铜包?

网友:
垃圾玩意,这样充电池不死有鬼了。

网友B: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网友:
估计是工厂尾货便宜处理了吧,唉,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变压器的。现在垃圾厂用开关电源的居多。。。没拆开看变压器是铝包还是铜包? ...

不仅可能铝线,而且铁芯可能从硅钢变成白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除了变压器输出线颜色不一样别的都完全一样……

网友:
倍量真是垃圾!!买了它的充电池,不用都跑电!!

网友:
比 劲牛 那个,还少了 充 9伏电池的功能

网友(2020-08-16):
倍量电池和充电器都纳入不能使用类别了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B: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完全一致好吧

网友:
现在变成4节5号电池+充电器11元了 买来给遥控器用用貌似还不错(?)

网友(2024-03-04):
确实挺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