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合肥的吗】电动车锂电池组 进水了拆开发现生锈

楼主(2019-11-08):
拆开看了下,不算很严重 大体都没啥,小部分 严重生锈,保护板 似乎 没问题。

我连电焊机都没,肯定就是  自己没办法折腾了
论坛里没见过别人拆电动车电池组的,你们还想看什么图 跟我说。

然后  这个 有没有修的价值,大家讨论下。

是不是 把损坏的替换掉。或者 干脆直接抛弃,降低电池容量。

最后 如果不修了,这个电池组 还能值多少钱呢。本身是48v21ah的。

楼主:
我在想,我是不是把电池 全部拆开,挨个检测,然后 废电池抛弃,剩下的组起来,现在是13串7并。改成13穿6并?

网友:
先把锈的拆下来,会越锈越多然后漏液把其它好的电芯也弄坏的。其余的可以重新组装

网友:
锂电折腾就是麻烦,一旦有一颗寿命要到了,就毁了整组电池,不像铅酸电池,怎么折腾都是那么大一颗,也好找哪个电池坏。总之还是铅酸方便,性价比也高。

网友:
看着像福斯特,丢了吧

网友:
目测2元一个。

网友:
把电池组拆成并联组,然后用电流表检测电流,并联组之间进行电流比较,电流偏小的,再拆成单个电池检测电流,剔除坏电池以后找来好电池再重新组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