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0简单测试扭力

楼主(2019-11-09):
趁着双11,京东抢前N名99入手。颜值的确不错,其它优点缺点不多说了,评价里都可以找到。到手后就扭力试验了一下,扭力的确比较大,很适合拧自攻螺丝,应该是定位在家居安装方面。个人体验是正转的3档扭力启动时瞬间加力,然后低速运转,根据设定档位的扭力电流控制电机,没超过电流再全速运行,这个过程很短。而反转则是直接全速运转,不计扭力。

不多说了,先看大小,和充电钻比一下,真的小巧玲珑。题外:这个充电钻1年多不到已经换了电池和电机,综合成本可以买个好点的充电钻了,这些低价充电钻其实是个坑。

准备常见的材料:

简单测试开始:

三档拧了两个就没测试了,这种轻木条二挡就够用了。

综合颜值、扭力和价格,实是居家旅行,家具装拆必备良药。

网友A:
测扭力起码得有个扭力螺丝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扭力起码得有个扭力螺丝刀吧

没条件,所以是简单测试。做过装修的都知道20x20的木条,这样就可以知道适用不。

网友:
不带扭力自停比较费螺丝,低档蛮好

网友B:
十几块的这几天又有可以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块的这几天又有可以下手了

十几块的啥?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无刷电机

官网没注明无刷,估计是碳刷电机。

网友D:
你咋撸到的 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条件,所以是简单测试。做过装修的都知道20x20的木条,这样就可以知道适用不。
...

做装修用这个就算了吧,续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咋撸到的 请教。。。。

京东搜wx240,店铺秒杀活动,前100名半价。11日0点又开始了。淘宝也有相应活动。

网友:
2.5nm的扭距, 有个什么用?

网友:
我是1号在京东入的,同心度不好,充电发热比较厉害。其他还ok

网友:
天猫已下单,在家等快递呢。也是99元

网友:
非常好用吗

网友:
我也入了一把,感觉比博世的GO好用。拧一般的机攻螺丝力矩有点大过头,细节设计的不错,正转拧紧有个逐渐加速的过程,反转拧松是急加速有一定冲击力,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
99元正常价,10.21可,100名到3000名都是99元

网友:
74入的,还没到手

网友:
这价格怎么买到了?最低,最优惠的时候都是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