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动车电池饿死激活求助!

楼主(2019-11-09):
媳妇的小牛电动车电池,上周一骑到家没电了,然后没充,到这周一要骑,发现充电充不进去了,充电器绿灯常亮。后来去小牛售后,检测说电池已经饿死,没办法激活了。购买时间刚好超过两年,不能免费维修,维修的价格和换新价格差不多,建议我把车折旧换新,我说考虑下就回来了。

小弟这么想,既然普通充电充不进去,如果把电池组拆下来,给电池挨个充电,最后再组装到一起,再去店里激活,能不能行?如果可行,抽空就把它办了,求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最后,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购买的锂电电动车,电池一定别亏点,血的教训啊!!

网友A:
不要有这个幻想,据我所知小牛的锂电都是带单片机有通讯的,所谓饿死不过是电池过放锁死离坏还远着,售后叫你换新无非是懒的给你折腾或他们没有配备解锁设备只能返厂,换新又能小赚一笔,省心省力,谁没事儿给你一粒粒充满这么折腾一天遇到几个不得累死,在前貌似看到有人搞出破解保护板你可以搜下也许马宝也可能有类似的~

网友:
小牛电动车用的是18650电池,这个没有动力电池好;最好把电池检查一下,把电压太低的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万能的宝有和谐的通讯模块卖,可以改第三方电池

网友:
忘充电了,直接电池正负极把电压充起来。有保护板经常用电池一致性很好。跑不够里程的有单串落后。

网友:
感觉比较麻烦,最近也在折腾电池组!

网友B:
自己拆充倒不是不行,只是比较费力而且还不一定有效,如果价格不贵还是换新比较可靠。

网友:
折腾,必须折腾,单串先充,充完看有没有电压不够的单串,换掉

网友:
先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池充电,电压上去后用充电器试试,不行就是保护板锁了

网友C:
不能拆散电池包,只能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充满再说。如果保护了,只能解锁或者换通讯模块欺骗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有这个幻想,据我所知小牛的锂电都是带单片机有通讯的,所谓饿死不过是电池过放锁死离坏还远着,售后叫 ...

嗯嗯,感谢,我在马云宝找了个维修大师,回头给他寄过去,自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充倒不是不行,只是比较费力而且还不一定有效,如果价格不贵还是换新比较可靠。 ...

价格确实太贵,2300-2400,我曰,比普通电车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拆散电池包,只能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充满再说。如果保护了,只能解锁或者换通讯模块欺骗主机。 ...

嗯嗯,不自己折腾了,某宝找了维修的,回头寄过去

网友(2020-06-15):
好像小日本助力车电动锂电池如果锁上了,需要原配充电器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的电池只要容量没了就永远不会有实用价值了。不存在饿死的能恢复的情况。也不存在充电器能修复蓄电池的情况,不要被忽悠

网友:
可以激活的,我电话:13703312687!

网友:
长期不充电造成的

网友(2022-06-28):
一串一串冲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