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Win7确实支持trim吗?

楼主(2019-11-09):
tx显示trim未运行,cmd命令显示0,已启用。按照网上的文章,sata驱动也换成了微软版本,弃用intel版本。确实过一段时间,写入速度会掉速严重,怎样启用trim呢?

楼主:
软件强制trim后,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A:
用trimcheck测试下不久知道了。

网友:
确实支持。但是是有前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rimcheck测试下不久知道了。

显示TRIM appears to be WORKING!

网友B:
win7已经10年了,差不多要淘汰了,现在的新技术基本都是以Win8 win10来做基础调试的,我们这的税务电脑都是win10企业版...、
就像很多傻X,买的顶级i7 顶级RTX显卡,人家厂家都说了最低要求win8.1,还有NVMe固态,明知道Win7就不支持NVMe,非要搞得移植驱动,魔改驱动,能用是能用,问题多的一批,就像你这win7,说没有TRIM?人家win7 09年发布时没想过有SSD这玩意儿啊,而且win7只对4-8核优化,8核以上超线程就是1核有难7核围观、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换win10就完了呗,多简单的事

楼主:
给老妈打牌和上网的笔记本,配置低,装10跑不动,只能装7~

网友:
肯定支持呀,我自己用的就是win7 32位的,英特尔原厂的ssd,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已经10年了,差不多要淘汰了,现在的新技术基本都是以Win8 win10来做基础调试的,我们这的税务电脑都是 ...

谁跟你说win7不支持trim?
win7系统在硬盘工作于ahci模式时,自动开启trim功能

检查是否开启trim,可以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行窗口,用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命令进行测试,返回DisableDeleteNotify = 0,就是开启了trim。
如果没有开启,可以用命令行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deletenotify 0开启。

网友C:
写入掉速是 你ssd的问题 也可以叫TLC 的天生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掉速是 你ssd的问题 也可以叫TLC 的天生缺陷

一手动trim立即解决,不然断电关机、重启等多久写入速度都是2-30m,2258XT+闪迪3D TLC,所以就是没自动trim~

网友:
建议先设置硬盘工作模式为ahci,然后重新分区并4K对其,然后使用官方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再试试~

网友:
没trim我这么多年的win7是怎么用的 好大的

网友:
win7系统默认是没打开TRIM的,特别是GHOST方式安装的系统。
Tweak-SSD,用这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老妈打牌和上网的笔记本,配置低,装10跑不动,只能装7~

有SSD 老本也能上win1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