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照明】再制作E27“玉米灯”,PCB版本。隔离3W驱动。

楼主(2019-11-09):
需要6个,刚做了1个看看效果。3串10并。每串平均电流35mA。
正白:暖白=2:1,光色不错。
担心驱动热量影响,灯珠主体中间塞了2个100uF电解加强滤波。

网友:
你这玉米一看就是转基因的

网友:
保用30年啊

网友A:
很难,我家装修LED灯全部是DIY的,5年后坏了约1/4,光衰约1/2 .

网友B:
效率有多高?看上去应该比正常的LED灯高的多。

楼主:
明白人。哈哈。个人一直喜欢降低功率使用,大功率的灯珠当小功率的用,光衰那是不用考虑的。而且光效提高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我家装修LED灯全部是DIY的,5年后坏了约1/4,光衰约1/2 .

你是否散热没有做好?还有不要满功率用。
我还有好多个自制【包含改进成品,成品都是5730满功率使用的,几乎坚持不了2年,而且普遍偏蓝】的灯,有空再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有多高?看上去应该比正常的LED灯高的多。

如果单纯从肉眼看:同样工作在3W,33颗灯珠光色明显比3颗灯珠的偏软白,感觉颜色更正。蓝光应该少得多。而且光被分散到33颗灯珠上,没那么刺眼。
没有照度计之类的仪器,单亮度是明显可以感觉亮得多。

网友C:
浪费物料啊,直接买0.5W灯珠得了,3W灯珠可不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缺个好看的灯罩哈哈

网友:
这羊毛薅得好,支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浪费物料啊,直接买0.5W灯珠得了,3W灯珠可不便宜。

这是降功率使用,留余量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降功率使用,留余量用的

LED的效率是一定的,相同的功率下发热几乎一致,跟你的最大功率其实没有关系。
限制LED的功率是封装的热处理能力,3W LED的封装其实不会提供相较于0.5W LED封装可观的额外耗散能力。热处理还是几乎由散热片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否散热没有做好?还有不要满功率用。
我还有好多个自制【包含改进成品,成品都是5730满功率使用的, ...

当年DIY全部是台产1W铜脚4线灯珠单个加散热油焊接在铝基板加散热油锁定在1M厚度的铝合金大方管上,坏的一般是个体.散热问题不大.最近买了些活动替代灯板替换,光衰还是明显, 特别是配在吊扇上的玉米灯,5W开始亮度刺眼半年后明显暗了.

网友E:
驱动在哪里啊/没看着
这个功率余量留的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在哪里啊/没看着
这个功率余量留的很大啊

白色灯座里,美纹胶纸稍微盖了下,然后又被2个电容挡住了。
BP3125驱动【最高12W】,余量也是非常大哦。。

网友:
你这是有屎以来,我见过最tm玉米的玉米灯!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