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电脑做软路由的最低配置是啥

楼主(2019-11-09):
基友送了个2004年的清华紫光品牌机,重达10公斤,正常使用没问题

赛扬2.4处理器
845ep板子
DDR 256M内存
80G IDE硬盘
MX440显卡

DVD光驱加3.5软驱

不想当废铁,想压榨一下,据说老机可以做软路由,不知道最低配置要求是啥,折腾过的给说说。除了软路由这玩意还能咋样发挥余热……

网友:
整套废品价50处理掉,然后买个E8820作个桥接也好啊。

网友:
软路由不是越省电越好么    这种老机器是否功耗太大了点

网友:
可以做个能源转换设备,解决生物发抖问题。

网友:
搜索也要M币了,没办法,挣点钱用

网友:
比这个再老也能做软路由~

网友:
这个电炉能软路由吗?

网友:
软路由功耗大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
只要有电,老电脑可以上。

网友:
家里用电脑做软路由,当你交电费的时候会后悔的

网友:
直接给废品站,换个低功耗的,1G内存条的软路由秒杀绝大数市面上的理由器

网友:
这U……性能肯定是够,关键电费太贵啊

网友:
这配置电脑待机运行的功率就70-100w一个月的电费就30几块,还有发热,噪音,还有废物利用的必要吗?

网友:
以前用MMX的电脑搞过路由,插二张网卡,只要一个软驱一个软盘就能启动!启动完键盘鼠标全拔了

网友:
这太老了吧,不划算啊

网友:
随便垃圾废品站捡一个奔三以上的机器就行

网友:
我用过P2 P3做,商业应用的。。跑ROS。。
个人应用除了学习就算了,可以当收藏了,主要功耗太大,估计最少40W,一年电费都250块。
最有性价比的就买个升腾945.。几十块。。功耗9W。。我现在在用。。

网友:
386+软盘+coyote北美小银狼  项目已合并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酷睿2 E6600+G41+2G DDR2,跑爱快,开机稳定后测功率55W左右,这家伙如果在家用确实耗电不小啊,即便是525的小主机耗电也在22W左右。

网友:
临时玩玩可以,长期用功耗太高,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