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知音如何改成定时插座?

楼主(2019-11-09):
有个如图所示的冰箱知音,开机和关机的时间都是120min,现在想改成定时插座实现0~8h定时,时间到了就自动断电,此后一直关机,按下快启按钮才恢复工作,实现这些功能需要改什么电路?是不是分别改一下开关机的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BY-4333、MX0230之类的专用芯片,改还不如买

网友:
本来就是定时插座,可能时间长短不合适。
改定时电阻或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