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号称1600W的矿机ATX山货电源

楼主(2019-11-09):
在咸鱼买的矿机电源,江浙沪人民可以50包邮,而广东人民要60包邮,貌似劫贫济富呀。也怪我自己不砍价,交易记录看到别人都是50买的。

6条双6+2显卡线,硬盘线4条,4+4CPU线一条,

拆开了,虽然卖家吹过灰,但还是很多,电容没有爆。

5V用两块小板从12降压得来的。

两个330μ/400V的电容

下面的图是水洗过后拍的

ST9S313控制芯片,风扇三极管短接了,可以自改加上改个温控。

PFC、PWM控制芯片CM6802

整流块2508

负责PWM的MOS管两个 47S60X

负责PFC部分的两个MOS管是30N60

整流管7个RU6888

杯具呀,水洗后5V只有4.6V输出了,不知是否有电阻坏了还是线圈打了704硅胶的原因?

网友:
压缩气体吹下就好  干吗要水洗

网友:
目测顶多600W,做工还算马马虎虎看得过去

楼主:
不会这么差吧,长城的巨龙也是用44的变压器有1250W,这个做工差点,至少应该有800W。

网友A:
山寨货就算了,12V 128A也真敢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就算了,12V 128A也真敢标

不算山寨,只是有虚标吧

网友:
哈哈  看到楼主的帖子到咸鱼下单买了   55包邮1600W  纯属无用  备注不用清灰   就想搞来拆了玩玩儿

网友B:
400W,真就不错了,散热器都小的点

网友:
水洗要彻底晒干,最后烘干

网友:
6802也是成熟方案了,巨龙1250也是6802方案。改改风扇,原配的应该比较吵。

网友:
买了矿龙,也就换个电容和换风扇

虽然见过垃圾佬群里有人水洗。。。
但。。。这东西电容里面都有电的啊。。又没专业烘干箱烘2-3天
干嘛去水洗它。。。去洗车店一类借个高压喷头。。吹吹灰就行了。。。
2个330UF的400V电容。。应该也就1200W-1300W的水平,不然保持度不行。。。不过自己用反正也用不到这个功率。。。

网友:
水洗后要彻底烘干,我都是基本吹干后,用电吹风加热到整体烫手后包在干燥的被子里一直到放凉后再来一次就差不多干了,如果天气好可以吹干后放在太阳下晒一天,然后再通电

网友:
小板上看到有GW的字样,难道是长城代工的?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B:
400W,真就不错了,散热器都小的点

自己不懂不要乱说 这是双管正激 是老半桥能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W,就不错了

这是矿机电源 你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D:
江浙沪都成穷的了,我大河南岂不是都要去要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浙沪都成穷的了,我大河南岂不是都要去要饭了

我的意思是江淅沪是有钱人,还有包邮优惠;广东人民没钱,却没有包邮优惠。

网友:
不算太山寨的吧,也还是可以的,不过,这种电源最好把5V 12V输出部分的那一排小电容都换个新的或者品质更好的,风扇加加油或者换新轴承。
我买的长城矿龙就是这么搞的,带一些电老虎显卡、CPU都很稳,就是配的线不怎么好,接触不良,弄炸了我GTX970主供电的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