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0 元撸的吸盘灯拆解

楼主(2019-11-09):
大神看怎么样!

网友:
0元还要什么自行车,何况还有驱动芯片

网友:
还算可以的!

网友:
虽然非隔离电源方案,但至少比阻容分压好点。

楼主:
tp5100模块充锂电池是不是充不满啊,好像充满只有4.1v怎么办呢!

楼主:
还有这个标称功率12w源,实际测试11w,还可以,电容还是铝壳电容!电容脚也增高焊接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白的的用上就好。

网友:
lz是哪里?还穿凉拖和短裤